刚写的简易时钟,请大家测试。欢迎拍砖,呵呵!

楼主(2009-07-02):
大家都忙于组装焊接,都没人看例子啊

    按JOG  进入时间设置
    右移   显示器闪烁光标循环右移1位
    上箭头 显示器闪烁位置数值加1
    下箭头 显示器闪烁位置数值减1
    ENTER  退出时间设置

    变频器面板外部扩展显示时间值
    (高二位显示时,低二位显示分,F/R指示灯显示秒信号)
文件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427108
的55楼

楼主:
已修改,并保持上次断电时的时间

另发现 ALT 指令不能正确使用,改为下面的可以,不知是否完全正确?

//#define  _ALT(a)        if ((ACC_BIT & 0x01) != 0)  { a = _FNC_ALT(a,a##old); }
#define  _ALT(a)        if ((ACC_BIT & 0x01) != 0)  { a = _FNC_ALT(a); }

//unsigned char  _FNC_ALT(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_FNC_ALT(unsigned char a)
{ //if (((a & ~b) & 0x01)==1)  { a = ~a; }
   a = ~a;
  return(a);
}

楼主:
写了个计算器,但我的电脑编译有问题 LD的比较指令无法编译正确,所以前面加了 LD M8000。不是很完善,呵呵。

网友:
1、我试了一下PLC51(V1.05).rar中的comput2.pmw,发现进行除法运算时5/0=255,7/0=255。。。。
我尝试着修改了一下,只修改[= D2 K4]处,见附件comput3.pmw文件,
2、我觉得计算器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改进,现在只能进行两个数的加减乘除,如输入多个数值相加的话,现在只会对最后两个数进行相加。今天就学习到这了。谢谢oste,yy888。

网友:
版主,我想PMW_TO_C.EXE执行文件可不可以改成当输入转换的PMW文件名后,当编译完成后再给出一行提示,提示用户输入PMW文件名,这样用户就不用每转换一下就要重新打开PMW_TO_C.EXE程序。我在PLC51(V1.05).rar中找不到PWM_TO_C.C文件。

楼主:
刚写了个闪光信号灯,可以作为定时器应用的例子。欢迎测试。。。。

    Y0 闪烁灯
    Y2 计时器T0工作灯
    Y3 计时器T1工作灯

变频器面板
    上箭头 闪烁时间加1
    下箭头 闪烁时间减1

    个位 显示闪烁设定时间,实际周期=X2
    十位 关闭
    百位 显示T0时间
    千位 显示T1时间

网友:
谢谢版主,是我粗心改了一个问题,又造了一个新问题。
我看了版主最新的程序,通过变量D9来存储除法运算结果,原来是用D0来存储该结果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了0为被除数时 D0=0,这样 [= D0 K0]条件也不会满足,从而修正0/5,0/7。。。等错误。

网友:
版主,您错了,我不是什么高手,我只是一名兴趣爱好者而已,我是来学习的,是许工让我对PLC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非常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