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怎样入门,有好书推荐吗?

楼主(2009-07-02):
如题 ,本人有一定C和PHP基础,本人工作于自动化行业,看这大家讨论上位机眼馋,但不知道怎么入门,请过来者指点,现在选定了Delphi,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选一个即将个屁的开发软件啊?
DELPHI快不行了。
有C基础,肯定要学VC啦。

网友:
Delphi很好,更不没有不行的地方
FreePascal更是跨平台的利器
RAD的开发速度,远远不是VC可达

最新的Delphi2010,更为完善的Unicode支持
而且下一个版本说明将会引入X64支持和MACOS支持

网友:
支持Delphi VC太难,VB太弱 Delphi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功能强大语法简单。

网友:
一直用Delphi。建议:
1、RAD
2、OOP

网友:
喜欢用delphi
现在delphi书很少了,只有在网上下载电子版的了

楼主:
一直用Delphi。建议:
1、RAD
2、OOP
---------------------
五楼,不懂呀!大家有有什么好书没有!

网友:
对面向对象编程了解多少? 不知道你的C经验是在哪个平台的? 如果不是WIN平台, 而且你对RAD没有了解, 或者说从没有做过拉拉控件写程序的经验, 那你还是不要学VC了, WINDOWS的管理机制, MFC或者ATL的使用, 够你忙一两年了. 我不是小看你的编程经验, 只是重新学一种新的设计思路是比较痛苦的.

PHP是脚本语言, 不知道你用过PHP的流行的框架没有, 例如: Zend,symfony,CakePHP等, 如果用过, 恭喜你, OOP你绝对入门了.

DELPHI不反对, 也不支持.

本人建议C#.

OOP是靠经验积累的, 简单的说, 你会拉控件, RAD你入门了, 会设置控件属性, 你的OOP也算入门了.

忘记说了, 我有DELPHI的入门电子书, 如果需要, 留个MAIL. 我发给你.

网友:
.Net的做桌面?不觉得有啥优势

网友:
建议用delphi 7,我目前的选择。

网友:
你会拉控件, RAD你入门了, 会设置控件属性, 你的OOP也算入门了
严重不同意

市面上没几本delphi的好书。看了反而误人子弟,还是学delphi自己的源码。

网友:
啥叫RAD?  别被概念唬住. 你要是看RAD的概念描述, 工具介绍, 设计思想, 会累死你. 其实就一个目的, 快速开发, 实现需求. 拉控件就是目的, 技术方面的技巧, 排在第二位. 所以RAD的概念导致了VB, DELPHI, VFP, PB等的兴起. 九几年的时候, 满大街的软件公司招懂VB的人, 楼上的估计没看过吧.
OOP就是面向对象编程, 你说设置控件的属性不算OOP?  写什么代码都封装成类才是OOP?  错误! 会设置属性, 就开始了解什么叫封装了, 也许你不知道"封装"的概念, 但你接触到了.
OO其实是思想, 你光看DELPHI的代码可以提高技巧方面的能力, 但是OO的思想, 你不看书是不行的. 不过, DELPHI的好书确实很少, VB方面的, 我还见到过. 如果要学OO方面的, 现在大多数的书都是针对JAVA来写的, 不过NET的C#, 也慢慢多起来了.想学习的话, 可以看看这方面的书.
前段时间, 看过一本UML在芯片设计方面应用, 这才知道, 原来UML也可以用在电子技术方面, 确实软件工程的思想, 也是相互渗透的.

网友:
九几年的时候, 满大街的软件公司招懂VB的人, 楼上的估计没看过吧。
确实没看过,因为我在用VB干活。没这么多空上街闲逛。

网友:
那时候写程序的, 有两个心思, 一个是尽快完成项目; 一个是找到更好待遇的公司. 报纸上的软件公司, 很多找VB的. 看来你是比较另类啦.

楼主:
谢谢gdyaojie,E-mail:lyping.gan@gmail.com
关于php框架用过thinkphp,
学习过程学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lyping.gan@gmail.com 已经发了<Delphi 7 程序设计与开发技术大全>.DELPHI我很少用, 书也看得很少. 你参考一下吧. 还有一本<Delphi7基础教程>, 比较大, 发不出去. 可能网络的问题.
上面这两本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人上传过. 你也许可以找找.

楼主:
感谢gdyaojie的热心帮助,我奋战一段时间了!C#也还可以吧!坛子里有同学用她写串口软件!

网友:
不客气, 我也打算用C#来写上位机软件.

楼主:
听你一说,我听你的学C#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