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Pro 出来了!

楼主(2009-07-02):
ULINKPro Debug and Trace Unit 出来了,多了一个TRACE的功能.

http://www.keil.com/ulink/cmp.asp

网友:
ULINK2买来花了3800
ULINKPro will be available September 2009
Pro?难道硬件不支持?还是软件不让升级来支持,强迫买新硬件?

网友A:
TRACE功能的仿真器好像要能跑到ARM芯片的全速或者半速,一般靠FPGA实现的,以ULINK2的硬件是无法做到的吧。

网友:
9月份才出来看到应该都不容易

网友(2009-11-25):
ULINKPro提供大量的分析功能:

通过逻辑分析仪进行数据分析跟踪

代码覆盖率的统计分析

性能分析器帮助分析和优化代码

网友:
"ULINKPro提供大量的分析功能"

what does it do that your existing hardware / software cannot do?

how often do you use those features?

After that analysis, you will quickly come to a clear decision as to if you need to invest in this new tool.

网友:
To:【6楼】 SWJ-DP
还是兄弟您强,刚刚推出来,您就让大家看到了庐山真面目。。。有时间可以让XilinxUSB分析一下。

网友:
居然是 Virtex-4 + CY7C68013A

网友:
to 【8楼】 cznlpy SOPC创业联盟
我没有ULINKPro仿真器
6楼的图片是来自www.keil.com

网友:
Features
■Supports ARM7, ARM9, Cortex-M0, Cortex-M1, and Cortex-M3 devices
■JTAG support for ARM7, ARM9, and Cortex-Mx
■Serial Wire Debug (SWD) support for Cortex-Mx
■Serial Wire Viewer (SWV) Data Trace for Cortex-M3
■Instruction Trace (via ETM) for Cortex-M3
■Trace streamed direct to your PC, provides unlimited trace buffer
■USB 2.0 High-Speed (480Mbits/s) connection to your PC
■JTAG Clock Speed up to 50MHz
■Supports Cortex-Mx devices running at up to 200MHz
■High-Speed Flash Download up to 600KBytes/sec
■USB powered (no power supply required)
■Target connectors:
■10-pin (0.05") - Cortex Debug Connector
■20-pin (0.10") - ARM Standard JTAG Connector
■20-pin (0.05") - Cortex Debug+ETM Connector
ULINKPro provides extensive analysis features such as:

■Data Trace analysis via a Logic Analyzer
■Code Coverag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grams execution
■Performance Analysis enabling you to efficiently optimize your application

以上摘引自www.keil.com

网友(2009-12-30):
哈哈,这个估计绝不会有克隆了,竟然带后备电池,看来FPGA的位流是加密的了……

网友(2017-11-16):
引用 网友A:
TRACE功能的仿真器好像要能跑到ARM芯片的全速或者半速,一般靠FPGA实现的,以ULINK2的硬件是无法做到的吧。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