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下推式磁悬浮电路~~~

楼主(2009-07-02):
这是根据参照的电路修改的,参照的电路是这个里面的~~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56&Id=27725

有人做成功了,并且图在22楼有,但是本人想了一下,实际上还有可以省的余地,,于是想出了这个方案图,实际上原理是一样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关键是霍尔元件的摆放位置要使得穿过其磁通尽量接近零,先上传图片~~

各位大虾可以看看,自己还没有做出来,但是这个电路每组只需要一个运放就OK了,,,最简嘛,当然就是简的了,呵呵呵,有什么问题可以指出然后大家讨论研究研究~~

说明:
3503的封装不想画了,就用一个电位器的封装代替了,看起来是电位器,其实应该是一个3503,嘿嘿~~
R5是为了调整平衡位置的,考虑到可能穿过霍尔的磁通不为零,用于校正,
R3,R4组成负反馈,调整R3获得合适的放大倍数,如果单个运放本身倍数不大,可以直接把R4去掉,做成开环,这样倍数高,但是不稳定因素也会随之增加,
实际上,为了获得稳定的效果都采用多级运放串联放大,每个运放利用反馈组成不是很大倍数的放大器,而对于不是高精的电路和这些非动态频率很高的电路,这个电路是可以的~~

这里只画了其中一组,实际上用两组,本人打算选用一个TL082双运放进行实验,目前此图只是参照值,最后的参数还待定,,,最近工作忙,呵呵呵,不一定能有时间搞,,,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至于霍尔开关也省略了,这样没有悬浮物的时候线圈电流很难保证为零,无形是一种浪费,但是最简的嘛,也不搞上去啦,嘻嘻嘻~~~

本人是新手,新来的,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你省了一下,把输出电流也省了一半。
建议和你老师商量一下。

楼主:
是啊,要保证线圈磁力足够,可以考虑加粗线圈而圈数不变~

实际上,电源如果采用12V,那静态输出最大可以达到6V,对于很多线圈都能提供足够的电流了,一般线圈的静态阻抗都不会很大的吧,呵呵呵~~~

采用两组运放,虽然最高可以达到12V输出,但实际上对于一般的悬浮物倾斜,输送到线圈两端的电压还没到6V就已经把悬浮物纠正了,假设阻抗为10欧姆的线圈,6V电流都能去到600mA了,,测量一下,实际上很多线圈都不到10欧姆哦,嘿嘿~~~

当然硬要搞个0.2mm的线绕很多很多圈,那阻抗当然是很大的啦,呵呵呵,既然省,就绕少一点~~

网友:
只能无语。

网友:
同无语ing。

建议LZ看完这个子论坛的帖子,再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电路。
这里讨论的技术细节比磁动力那边多 -- 虽然大家还没时间做出克隆品 -- 其实我们都不甘于做克隆品了,都在弄MCU,呵呵。

网友(2009-10-15):
http://www.***.net/bbs/dispbbs.asp?boardid=56&Id=27725     ***是什么呀前面网址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