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三菱FX1S PLC FORCE ON CMD 37H 怎么用 读写CMD 30H 31H都可以的

楼主(2009-07-02):
控制三菱FX1S PLC   FORCE ON CMD 37H 怎么用 读写CMD 30H 31H都可以的

楼主:
补充 比如想要让X0置1 应该发什么 谢谢大侠们

网友:
X0 for fx cannot force on/off,Q maybe ok

网友:
注意:X在每个扫描周期前都会更新,所以你无法直接置位或复位X。可以操作的是MSDC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