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驱动直流电机的PWM频率多少合适?

楼主(2009-07-02):
L298驱动直流电机的PWM频率多少合适?大家说说自己的,有个大概的范围吧?

网友:
同问。楼主要是知道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你的298控制什么电机啊?

楼主(2009-09-14):
就是一般的130马达

网友:
不超过1KHZ
L298开关速度有限

网友:
楼上说的太小了点吧
刚做了个小电机控制项目,电压12V,电流很小100mA,电机为空心杯减速电机,最高速600转,利用L298进行双极驱动,频率25KHz,用示波器测量电机驱动波形,波形很好。

网友:
我用60hz,这个东西是试出来的

网友A:
主要看电机,太小了马达鸣叫,大了对马达要求高,如果马达有死角遇到太高的PWM频率就不能启动。

网友(2015-01-26):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电机,太小了马达鸣叫,大了对马达要求高,如果马达有死角遇到太高的PWM频率就不能启动。 ...

这个PWM频率有个大概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