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要用FPGA实现以下功能:8个串口,CF卡接口,以太网。是不是要用NIOSⅡ?

楼主(2009-07-02):
请问,如果要用FPGA实现以下功能:8个串口,CF卡接口,以太网。是不是要用NIOSⅡ?

网友:
个人拙见:
应该可以不用,这些都仅仅是接口而已,没有涉及到单片机一样过程描述,只是功能描述。

网友:
NIOS II是个软核,可以用FPGA来实现,实现后就好像一个处理器一样的

实现上述功能应该用不到处理器
直接利用FPGA设计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啊,谢谢各位了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大家一起来指导下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用nios,涉及到网络和CF卡,一般都是靠处理器驱动的,尤其是网络!CF卡一般用于存储一些文件,要用到文件系统,也是嵌入式系统的典型应用,故需要处理器。在altera的FPGA中nios处理器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也可以使用8051软核处理器,或者外扩处理器

网友:
以太网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