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板只有个SDRAM,行吗?

楼主(2009-07-02):
我看到一款产品的FPGA板,上面只有个SDRAM(IS42S322),即没有EPCS1,也没有FLASH,请问这样也行吗?程序这样也通过JTAG给FPGA,掉电后怎么保存呢?

网友:
什么主芯片,有的fpga是一定要epcs1这样的配置片子的.有的片子是不需要的。

网友:
基于SRAM结构的FPGA是需要配置芯片的,如果没有的话掉电就没了。。。。
基于flash结构的FPGA可以不需要配置芯片的,比如Actel的FPGA。。。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的产品为了加密 没有放 EPCS

一般采用别的办法配置FPGA

楼主:
我用的是ep1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