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谁做过同步电机的控制的请进来一下!!!!

楼主(2009-07-02):
有做过这方面项目的大哥,请给我点资料!!
最好能有电路图什么的。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在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同步电机就是转速与电源频率严格同步。如果转速固定,可采用石英晶振分频后驱动。如果要调速,一般通过PLL锁相环进行。

楼主:
楼上的大哥,你做过同步电机的驱动吗?能否和我联系一下,我的QQ76138248,EMAIL:su_dan1981@sina.com.cn
我不需要调节速度,只要能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