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VAVR V2.03.9编译器的有没有碰到我这现象?

楼主(2009-07-02):
我用CVAVR编译器V2.03.9版本,用代码向导生成代码框架时候,一些端口的定义(现象是PORT口设置竟然跟代码向导设置的不一样)竟然会被改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的bug。有没有碰到一样问题的

网友:
是那个PORT口?如果是JTAG的那个,是你熔丝位配置的问题。

楼主:
比如mega88来说,3个PB\PA\PD生成的PORT数据错误,而方向数据正确。不知道还有谁在用这个版本的?

楼主:
现象就是:以mega8为例
   用CVAVR编译器的V2.03.9版本,代码向导器生成代码结构,里面PORTA\PORTB\PORTD3处设置PORT和DDR的值。即输入输出,上下使能禁止等。
  生成代码机构后,PORT的值跟在代码向导器设置的不一样。比如POART设置是111P00TT。代码里,正确应该是:11000011.而结果却不是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