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您书中227页 CD4060和2.048MHZ精振构成50%占空比的方波电路。

楼主(2009-07-02):
向您请教:

标准方波600HZ方波振荡器与INT0相连,    INT0中断600次也就时一秒。    用什么芯片和什么精振组合啊,(上网搜里两天, 没有合适的, 头都大了,  急,谢谢!)

网友:
看不懂了,你到底是要做什么。

600Hz,就是1秒钟600次,那么作为INT0的中断输入,当然600次中断就是1秒了。只要你的系统时钟大于1.2k(最好大于1M) 就可以了。

=======================================
再看了你的题目,好象知道你要问什么了,是怎样产生600HZ的50%的方波吧。用4060不好办,没有这样标称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