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 的PORTF口低4位 不可以做为输出用?

楼主(2009-07-02):
Atmega64 的PORTF口低4位 不可以做为输出用?

网友:
不可能啊

楼主:
怎么我的PORTF口 输出电平不对呢?控制不了?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而其它口 同样的方法 是可以控制的。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 ATMEGA64 在兼容ATMEGA103的情况下 PORTF是不可以做为输出口的 所以要把ATMEGA103这个选择去掉 就行了

网友(2013-03-21):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 ATMEGA64 在兼容ATMEGA103的情况下 PORTF是不可以做为输出口的 所以要把ATMEGA103这个 ...

你好  怎么样去掉ATMEGA103这个选择呢?

网友:
熔丝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