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按键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09-07-02):
要做一个东西,需要用到触摸按键,原来选的一家单独测试键盘的时候还可以,放到机器里边有些键就不灵敏了,今天看到Atmel的一些芯片,支持16个按键的有好几种,我们不需要用滑块,不知道选哪个型号比较合适,还有就是哪款芯片的按键信息可以通过IO读出呢,因为用扫描的方式的话,感觉开销有点大,如果按键信息可以直接通过IO输出的话,就可以用中断处理了

网友A:
青岛博晶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icman.cn/product-touch-sensorIC1.html

声明:不是广告。

正打算用这个试一试。

网友:
当然是昆腾 也就是ATMEL的

楼主:
我打算先用Atmel试试,1楼朋友有结果了可以互相交流下
请问2楼朋友,有没有具体型号推荐呢,谢谢

网友:
可以用 Qmatrix QT60160 16 keys, 但QT60160因用量很少而沒貨,用QT60240 24 keys比較方便。

楼主:
嗯,谢谢楼上,qt的芯片是不是可以这样用,change那个信号当做中断触发,有中断产生后再来读键值?再就是AT42QT2160,这个和QT60240比起来该选哪个呢?

网友:
change是按键有改變時出低電位,正是中断触发用,
2160有8個out和3個GPIO,但所有設定都在RAM每次開機都要寫入一次,
60240沒有I/O但所有設定都在EPROM,而且設定比較多。
兩IC價錢一樣,需要用I/O选2160,不需要I/O选60240。

楼主:
那不用IO就可以了,60240是24个键盘的,16个键的还有60160和60168,这两个配置是在eprom里的吗?
还有就是,这几款芯片,哪款货是比较主流的,比较容易买到的呢?

网友:
淘宝有没有?

网友:
60160中國不易買,所以價錢和60240一樣!
60168和60248两个配置在RAM, 60168和60248因有FMEA所以比60240貴4-5倍,一般用在歐洲貴價家電。

楼主:
嗯,谢谢dearmok,你对Atmel的产品很了解呀,跟工程师商量了下,我们还是选at42qt2160了

网友:
Microchip也有可以做16个触摸按键的单片机。

网友(2012-05-11):
在用ST04D,ST08D.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青岛博晶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icman.cn/product-touch-sensorIC1.html

之前曾经测试过博晶微8个按键的,5片样片坏了1片,最不爽的就是个头太大。

网友:
小广告下~我们公司有支持20个触摸按键的~ssop28封装~i2c接口(其他封装的也有)~芯片刚出来~价格便宜~cy的品质~如需要请站内短信~

网友(2012-06-14):
BYD的触控芯片了,最少的为8个触摸通道。

网友:
关注!我也想选一款MCU+TOUCH功能的,我需要自己去处理触摸测量值。AVR的试用过,QTOUCH库的开放性不好,不适合我的应用,想用PIC(PIC16F1824)或合泰这样测量原理的电路,但是PIC的电容振荡器不好配置,几天都没有让电容振荡器振起来,继续配置中,还不知起振后效果如何,合泰的芯片TOUCH功能模块化,使用起来比PIC简单,不用自己一个个的配置T0,T1,端口方向等寄存器

网友(2014-09-11):
最近也在选触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