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A3977+Agilent 33220A 波表测试图 (方波输入) 目前结论:我们的A3977已经较有实

楼主(2009-07-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在电感的世界, 电流和电压图都一样精采的.

网友:
CH1的探头钩在哪两个点上?直接钩在检流电阻两端吗?看波形好像是另一组线圈的电流干扰到这边了。

网友:
哦,那就是我对A3977的输出波形没理解透了,等老头指点吧。

这边再提醒一次,CH2是反相的,下降沿有效。 :)

网友:
【7楼】 gzhuli 咕唧霖
这边再提醒一次,CH2是反相的,下降沿有效。
------------------------------------------------
对的,现在是下降沿有效。光耦倒了一次相。
不过也奇怪,昨天的图中,是高电平的脉冲啊?

看波形好像是另一组线圈的电流干扰到这边了
------------------------------------------------
指的是哪个图的哪部分?

我感觉整体情况和昨天(使用 Mach2 软件驱动)一样。

我对A3977的输出波形也没理解透。见下图中“最不可理解地方”。
对输出波形理解要和对A3977内部电路的估计和猜测一起进行的。现在我还在“头痛”阶段。

网友:
我记得当初步进电机的参数是:
保持转矩=0.558NM=6kg.cm   额定电流=2.5A   相电感=2.2mh   相电阻= 1 Ohm   电机重量 = 0.46kg

现在呢?感觉电感和电阻都变大了?

网友:
速度快了动态电感大了......

网友:
很有趣的问题,欢迎大家一起探讨。我也胡说几点,说得不对恳请指正

【9楼】 elder60 60岁老头
我记得当初步进电机的参数是:
保持转矩=0.558NM=6kg.cm   额定电流=2.5A   相电感=2.2mh   相电阻= 1 Ohm   电机重量 = 0.46kg

现在呢?感觉电感和电阻都变大了?
-------------------------------------------------------------------
同机座的电机,现在是1.2A了,相电感和相电阻肯定会变大

对于8楼
最不可理解的地方。我猜测是由于反电动势造成的,此点实际就是60岁老头说的0电平。
2)比较器在-0.2V还能工作。8楼的图中比较器在0电平至STEP10之前并没有工作,因为高速下相电流没法达到预期的电流,斩波动作没有发生。
3)电流升不上去又降不下来。原因基本同2),主要是电流升不上去。
4)这里还在升。并不是升,预期值就是这么高的,因为STEP10之前并没有到达预期的电流值,直接对比时就误以为到STEP11了电流还没有降。
5)猜测是的。
6)不明白。

贴图对比

50RPM对比350RPM (原文件名:50pk350.JPG)

网友:
此贴的图还证明了mach在PC并口发出的脉冲是不均等的,或许是PC并口的特性问题不能高速响应

网友:
从12楼的图也可以看出350RPM时的平均电流要比50RPM时低得多,所以温度->350RPM比50RPM低也是必然的,力矩->350RPM比50RPM低也是必然的

网友:
我在另贴中已经说明:
在细分并高速的情况下,A3977和雷赛M535驱动器均发生电流跟不上STEP指令的情况,但这不影响使用,速度降低后,它自动会跟上的。

我同意阿莫的结论:目前结论:我们的A3977已经较有实用价值。

再说,这样的测试仅是空载测试。等以后有空的时候,再进行详细测试不迟。

网友:
纯粹看热闹,什么都不懂

网友:
原来有开了一个帖子啊,我也在这里说吧。我觉得3977用官方参数的驱动现在的马达(2.2mh),由于可以产出的最大驱动电压(charger pump产生出来的)的限制,在高频的时候(比如说300转),驱动电流的上升速度跟不上脉冲速度,也就说我只看到一个平滑的上升,看不到step的出现。这就解释了老头对于跟不上的疑问(老头觉得是电源输出不够)。

总的来讲这个驱动板还是很不错的。

阿莫,这个板子以后会在邮购部单独卖吗?如果卖的话,大约啥价位,我想买几个,呵呵。

网友:
【18楼】 armok 阿莫
------------------------------------------------
阿莫可能没有理解我的原意。
“这样的测试仅是空载测试。等以后有空的时候,再进行详细测试不迟。 ”
就像稳压电源的空载测试指标不会好一样,驱动器在适当的机械负载时,表现会更好。

网友:
【8楼】 elder60 60岁老头
不过也奇怪,昨天的图中,是高电平的脉冲啊?
昨天的图脉冲太窄了,分辨不出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有效而已。

看波形好像是另一组线圈的电流干扰到这边了
------------------------------------------------
指的是哪个图的哪部分?

指4,5,6部分的负脉冲。这个我之前理解错了,现在看应该是BEMF,由于同步整流的关系产生的。雷赛的没有。

【23楼】 armok 阿莫
到底是 mach 故意的不均等,或是并口做不到均等?
要看mach用DMA还是PIO来驱动LPT口,我估计是PIO,因为PIO兼容性好,控制方便。如果PIO的话由于Windows是分时操作系统,很难做到均等。

的确,适当的负载,波形会更好。
呵呵,昨晚就想让你带点负载再测下波形,不过见太晚了,就没说。
带负载以后电流就容易上去了,波形应该会比较好看。

咕唧霖 需要吗?
我现在手上没示波器,给我也没用。 :)

网友:
是不是应该再测个启动力矩呢?

网友:
步进马达在350PRM的时候,其每秒需响应1167个脉冲,这对于步进马达是一个很高的速度了,此时马达输出力矩下降得非常快,轻轻用手轻轻一挡就停了,几乎失去了带负载的能力。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在电机高速工作时设置加速程序?
    1.2A电流下工作的42电机HOLDING TORQUE(保持力矩)不到5kg.cm,50PRM时的输出力矩接近保持力矩,200PRM时将急剧下降,如果负载实在是大的话可以考虑用1.2A以上电流的电机(驱动电路也得改取样电阻)或者57的电机。
    理论上的东西各家说法不一,最重要是多多实际带负载测试...

网友:
400RPM还能起得来,看来你做的这个A3977实在很强,雷赛、白山的驱动器卖那么贵,也不过如此嘛~~~
   不过3977最大电流2.5A,应该带不动86电机吧!

网友:
armok版主,能不能卖一个您的A3977驱动器给我啊。雷赛,白山,研控,上海,常州的驱动器都研究过了,感觉armok版主花了这么大功夫研发出的新产品肯定有价值!

网友:
【28楼】 rochuan007
400RPM还能起得来,看来你做的这个A3977实在很强,雷赛、白山的驱动器卖那么贵,也不过如此嘛~~~
---------------------------------------------------------------
【30楼】 rochuan007
armok版主,能不能卖一个您的A3977驱动器给我啊。雷赛,白山,研控,上海,常州的驱动器都研究过了
---------------------------------------------------------------
对比就像一台几万的车和一台几十万的车比较一样,基本功能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