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M535+Agilent 33220A 波表测试图 (方波输入)

楼主(2009-07-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为什么SNAG-0040.jpg后面CH2没了,CH1还在走?探头掉了?

网友:
根据数据手册,A3977以STEP上升沿触发,在STEP上升沿前后200ns内MS1/MS2/DIR/RESET信号要保持不变,而STEP脉冲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最小宽度是1us。

按照这些参数的理解嘛,测试时MS1/MS2/DIR/RESET信号都固定,不用考虑,所以保证STEP脉冲宽度>1us就行,几KHz的50%方波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长时间采样大量数据来分析的意义不是太大,
应该抓取关键区段,做分析,更有意义一些,也容易找到key point才是。

网友:
另外,33220A驱动的雷赛M535低速时的波形很正常,我们的还是不正常。
A3977研究不透彻,没法分析波形有什么问题了,等老头来看吧。 :)

网友:
新的图上来了,发现个问题:
CH2测试点在光耦前,经过了光耦后,STEP脚的波形实际上是反相的。
也就是说,之前的脉冲宽度那么窄(包括mach2的输出),到A3977的STEP脚就变成很宽的脉冲了。

网友:
雷赛高速时也不正常,没见PWM开关,电流直接就往上去了,意味着线圈电流还没达到PWM开关伐值,下一个脉冲已经到来,线圈电流跟不上了,就是老头说的“电流上不去”。
这种情况下电机如果带载,应该会有失步现象。

网友:
电流上不去,波形不对,谈温度意义不大。

刚刚细想一下,电流上升曲线是电机决定的,和驱动器基本无关。
当电机电流开始跟不上驱动脉冲,就意味着电机的极限转速到了,再快就没力了。
睏了,脑袋不好使,不知道对不对。先洗澡睡觉了,昨晚才睡3小时,顶不住了。

网友(2011-09-30):
雕刻机三个轴步进电机的扭矩是多少?
有没有具体性能?

我们要买一台,领导各种问。。。

网友:
看不懂   不过工业的应该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