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用的很菜,有技术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9-07-03):
详见工程文件。文件比较乱,但其中只有两个c和两个h文件有用。工程不涉及io和中断的操作,只是两个个c文件共用一个结构体问题。但是发现问题如下:
相同的一段程序,gcc可以编译通过,但是icc不行,说有多重定义,把我搞糊涂了。
还请各位释疑,谢谢!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7919.rar(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structTest.rar)

网友:
1. arv-gcc的avr-libc应该是 #include <avr/io.h>

2. structTestUART.h里面是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info;

这是声明并定义一个结构体info

而你在structTestUART.c 和 structTest.c 里同时 #include "structTestUART.h"
于是 info 被定义了两次  当然会出问题了..(至于为什么avr-gcc能够通过还请楼下回答  注意:仅是能通过..)

你应该:
在structTestUART.h里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info;

extern info info_test;

这样你就声明了一种名叫info的结构体类型
并声明了这个项目中有一个info类型的结构体info_test

然后你可以在structTestUART.c里面 info info_test; 来定义一个info类型的结构体info_test

于是你就可以在main.c里面使用她了

int main(void)
{
        info_test.b=1;
        while(1)
        {
                // TODO: Add your code here

        }
        return 0;
}

如果不需要typedef也可以这样:
在structTestUART.h里
struct info_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extern struct info_t info;

于是可以在structTestUART.c里定义并使用
struct info_t info;

void uart_init(void)
{
        info.a=1;
}

当然 在main.c里面也可以引用到...

楼主:
谢谢1楼,
1.我使用的是atmanavr环境,在这个ide的作用下,#include "io.h" 和#include "avr/io.h"是等价的。
2.gcc里面编译通过,而且实际上,在实际应用中这么用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通过验证,1楼两种方法均可以,再次感谢!

网友:
解释挺详细的

网友(2009-11-14):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标记    也是不会用结构体

网友(2010-02-04):
讲的挺详细的

网友(2010-11-27):
mark,也就是说加了个extern就可以在个头文件中调用???

楼主:
22楼,头文件中不是调用,而是声明。

网友(2015-06-22):
学习到了,结构体好强大

网友:
2楼好热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