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请教C8051F340的晶振引脚问题

楼主(2009-07-03):
我现在用的是C8051F340的单片机,买的开发版的原理图上外部晶振引脚接的是p0.6,p0.7两个引脚,但是数据手册上说应该接p0.2和p0.3引脚,请问到底哪个正确?或者两个都行吗?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种单片机可以不接晶体也能很好的玩着的,开发板上应该是通过交叉位来设置的吧。

网友:
340是P07和P06,
你看的什么数据手册噢!?

网友A:
340确实是P0.6 和 P0.7,不过这个单片机你只是学习的话大部分时间都用不着外部晶振的,使用内部振荡器很轻松就可以得到6M、12M、24M、48M等多种频率。

网友(2010-11-29):
回复 楼主:
你好,340 48脚的是P0.6和P0.7,引脚少的是P0.2和P0.3

网友(2014-01-01):
引用 网友A:
340确实是P0.6 和 P0.7,不过这个单片机你只是学习的话大部分时间都用不着外部晶振的,使用内部振荡器很轻 ...

大哥,340如何使用内部晶振达到24MHZ?求这段程序  ,,谢谢

网友:
系统时钟可选择4倍时钟乘法器/2模式,正好是2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