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中的16通道100MHz虚拟逻辑分析仪

楼主(2009-07-03):
正在进行中,尚未完成,主要是上位机解码程序没有写完,测试完成的只有RS232解码,I2C解码程序正在编写中。
接口采用CY7C68013A,USB2.0高速传输芯片,处理芯片为Xilinx的FPGA XC3S50AN,存储采用两片IS61LV25616-10,轮流存储,
可以达到100MHz的速度。不过只支持0~5V的电平输入,因为输入与FPGA的接口只是采用74LVC16245作电平转换。

这片FPGA虽然便宜,但是逻辑门太少,逻辑程序写得很辛苦才把基本的功能都加进去,还有一部分构想的功能无法实现,
特别是比较高级的触发功能。现在只支持电平触发、上升沿沿触发、下降沿触发、上升沿+总线数据触发、下降沿+总线数据触发。

上位机用Delphi 7编写,绘图控件为NTGraph。原本是用的是IOCOMP,虽然里面的iPlotXY控件功能非常强大,但是在基本功能都写完的时候,
因为这个控件不支持在图中加文字,最终还是放弃了,改为使用免费的NTGraph。比较头痛的是NTGraph是ocx控件,发布程序的时候就无法绿色。
在用NTGrap时,曾经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编译出来的程序无法运行,但是在Delphi中是可以运行的,为了这个问题头痛了很久。
还是VCL控件好啊~~~~
如果有哪个高手知道如何在iPlotXY中加入文字(用作显示0、1电平与总线数值),请指点一下,感谢不尽!

一个人做这东西实在是累啊,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做了好几个月时间。涵盖的东西太多,包括原理图、PCB、USB单片机程序、FPGA逻辑程序、
通讯协议制定、驱动程序、上位机,全都是体力活。

手上没有相机,实物图下星期再上,先上几张上位机抓图

9600波特率RS232采样 (原文件名:2.jpg)

通道1~4设置为总线,名称为1234 (原文件名:3.jpg)

触发设置 (原文件名:4.jpg)

通道及总线设置 (原文件名:5.jpg)

RS232解码 (原文件名:6.jpg)

楼主:
解码后,双击可使光标指向相应的位置,如图6.jpg所示

另外,原理图现在这台电脑没有,同样下星期再上

网友:
楼主我顶你,不求开源,但求能出便宜的套材。

PS:自己做这东西要不要考虑精度什么的?如何保证?

网友:
不错。一直想做个类似的,还是lz有毅力,一个人能搞定。

网友:
界面似曾相识啊,要是协议能通用就更好了.

楼主:
说起做这东西的初衷比较可笑。
年初的时候,我在做一个wav播放器,ARM+FPGA,用FPGA很奢侈?是有点,那是为了实现一些比较“高级”的功能,如升频、插值等。调试的时候肯定会遇到问题嘛,可是我手上什么仪器的没有,有的只是一块万用表——穷啊。测量波形靠的是什么?只是一个自制的逻辑分析仪,相信一直在这里混的老油条都会记得这个东西吧——AVR做的2us的那个lola,我用的是经我改造过的那个。链接请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025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roasn&bbs_id=9999

可是,2us的速度实在太慢,I2S的数据都抓不出来,只能看到有没有数据在传输,至于数据对不对,就无从知晓了。于是就产生了自己做一个虚拟逻辑分析仪的想法——本来是想买一个的,zlg那个LA1016挺不错的,价格也不贵,但最后还是拿不出那份钱,泪奔。。。这又让我想起普源那个不到2k的示波器,在这个示波器刚出来的时候,我有打算要买的,钱都已经准备好,但计划总赶不上变化,我都忘了这笔钱最后用在什么地方了,反正就是没了,事情便不了了之。

做虚拟逻辑分析仪这个想法其实也不是这时才想起,以前就想过,特别是第一次看到老外开源的那个——没错,就是现在论坛第一页的那个,不过在我印象中这个东西很久以前就讨论过。只是从前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不对,几年前曾经做过,那是个虚拟示波器+虚拟逻辑分析仪,只是失败了一半,原因也很可笑,第一次做板时没有考虑那么周全,导致比较多的小问题,但是再做一次板的钱已经没有——前面讲过,我很穷的。

于是,我放下手上的播放器,重新启动了虚拟逻辑分析仪。这一次,有了上次的教训,考虑的东西比上次成熟了一点点,并在考虑了成本的基础上下了点功夫——原来的板子用的是飞利浦ARM做USB通讯及部分的数据处理,Altera的Cyclone做逻辑,这一次就换了更便宜的CY7C68013A做传输,更便宜的FPGA。外壳只是在市场上找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塑料壳,然后根据这个大小来做板——壳好像是上次做的时候买的,现在觉得太高了,将就一下吧。电路中放弃了示波器部分的电路,但留了接口,以后在上面或者下面插一块模拟电路的板,升级单片机和FPGA的程序就可以升级为虚拟示波器了,当然,那是以后的事情,等我哪天有空了并且有资金了再说。

上位机推倒重写——以前用的是NI的那个虚拟仪器的控件,界面跟LabView差不多的,软件用的是Visual Stdio.net 2003——这个控件只支持这个版本。这次换成Delphi 7——Delphi还是现在才开始学呢,程序是边学边写的。为什么用Delphi?简单而且效率高啊。以前我用VB6,虽然简单,可是VB效率实在太低了,特别是循环——也许是我功夫太浅吧。VC我不太会,写点小程序还可以,大的就不行了。Delphi跟VB一样易用,跟VC一样功能强大,于是我选择了它。至于控件的选择,上面已经说了。细心的朋友可能会留意到,我的程序跟老外那个有点像吧?不错,我就是参考他那个界面写得。本来是想要参照zlg那个,不过,无法否认,他们那个做得的确很好,功能很强大,所以很复杂,本着从简单开始的想法,还是先写个简单的吧,反正,软件是可以重写的。还是那句话,等我哪天有空了,并且不再为生活奔波的时候,再来写个强大点的——嗯,哪个大侠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写一个,过几天我把协议公开了就行。

这就是这个小东西出生前后的点点滴滴。。。

楼主:
【2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PS:自己做这东西要不要考虑精度什么的?如何保证?
这东西都是数字信号,精度主要就是采样的时钟与总线而已,而且100M频率并不是很高,所以要求并不是太高。

【6楼】 Paul
界面似曾相识啊,要是协议能通用就更好了
没错,界面我的确参考了这个软件,详情请看8楼。你指的协议通用是想要用这个软件吧?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
不过不太可能啦,它用的是并口,我的是USB。虽然它有USB版本,但是芯片也不一样,除非我做个插件让它调用。

网友:
做的不错,专门进来挺楼主的

网友:
界面似曾相识啊,要是协议能通用就更好了
没错,界面我的确参考了这个软件,详情请看8楼。你指的协议通用是想要用这个软件吧?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
不过不太可能啦,它用的是并口,我的是USB。虽然它有USB版本,但是芯片也不一样,除非我做个插件让它调用。

既然你愿意提供协议,那么用miniLa就有可能了,那个是开源的,改一下通讯部分应该不难的。用那个的好处是不要自己化太多时间写程序,毕竟只做一两个自己用的,花多了时间不划算。还有,它可以导出VCD格式,可以导入gtkwave处理。

网友:
LZ,有富余的元件转让一套吗?

网友:
强人呀,到时你可以考虑开源发行套件,赚一点生活费,也给大家一个便宜的东东用

楼主:
【12楼】 Paul
LZ,有富余的元件转让一套吗?

元件 or 套件?如果只是元件的话,上面的东西都是很常见的,当时选型就考虑了这个问题,都是很好买的。
如果是套件,这一版的PCB有些封装没有做好,下星期上实物图就可以看到。

楼主:
【11楼】 Paul
那个是开源的,改一下通讯部分应该不难的。用那个的好处是不要自己化太多时间写程序,毕竟只做一两个自己用的,花多了时间不划算。还有,它可以导出VCD格式,可以导入gtkwave处理。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我也想过直接在上面改,但是看了一下,觉得不一定比重写一个要快,于是。。。

楼主:
原理图与通讯协议来了

网友:
真可怜。。。辛辛苦苦赚的钱连兴趣都养不活。想要个逻辑分析仪还得自己动手。
当然动手是好事。。

网友:
出套件吧。
楼主顺便挣个辛苦费,
网友省去很多时间

楼主:
楼上各位,
关于套件的问题,大家不用着急,等下星期看到实物图再说不迟。
况且,现在上位机都没有写完就出套件,是否有不负责任的嫌疑?

网友:
支持楼主了,这个必须顶

网友:
占个位置,以后好找

网友:
同感

楼】 dsq2007001
积分:157
派别:
来自:
出套件吧。
楼主顺便挣个辛苦费,
网友省去很多时间

网友:
同意樓上

网友:
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啊!   如果偶有个妹妹一定让她嫁给你

网友:
roasn 冰封的心
--------------------
非常好啊。

愿意将它为作我们的开源项目吗? 合作条款也可以与魏坤的示波器一样。

网友:
望LZ与阿莫合作象魏坤一样出套件.......................

楼主:
【28楼】 armok 阿莫

我也有意开源,等过几天吧,过几天软件就应该差不多了,我先测试一下

网友:
【32楼】 roasn 冰封的心
------------------------
广州离开我这里很近。有空我到你处,你演示一下做到什么程度 :)

先描述一个魏同学的合作情况:

1. 早期我们发行套件,以你目前的版就行。全部收益归你。我们网站负责收款与承担风险。
   魏同学第一批发行了约50个套件。

2. 你帮我们负责这个开源项目的技术问题,并且不断改良。

3. 当你发现已经研发到可以发行商业版本时,可以设计一个商业版本,由我们网站作为工具发行。
   商业版本不会开源。会使用有效的加密手段。
   商业版本的分成一般是双方各50%。

   但我们承诺开源的项目仍会不断发展。

你看看如何?

网友:
哇-----------armok 阿莫

网友:
mark,我觉得可以把并口的做上,先照搬下MiniLA的程序,然后再慢慢改进

网友:
【36楼】 kugel
mark,我觉得可以把并口的做上,先照搬下MiniLA的程序,然后再慢慢改进
-------------------
也是一种玩法 :)

网友:
有人做MiniLA的套件吗?有做的话我就订一套,自已做的话上位机写不好

网友:
这才是正道呀,哈哈。逻辑分析仪 比示波器,编程时有用多了。
示波器看模拟信号更好。

网友:
硬件上我感觉还是我介绍的一个好些,不用FPG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25572&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xws&bbs_id=9999
见42楼。复杂度小多了。

网友:
顶一个!!!
支持开源!!

网友:
太好了,继续期待

网友:
如果不是太贵,我也搞一个

网友:
我觉得:好帖就应该顶。

楼主:
这两天上网不是很方便,只是手机上来看了一下,没有发言,大家见谅
【33楼】 armok 阿莫
这个开源方式没有异议

广州离开我这里很近。有空我到你处,你演示一下做到什么程度 :)
这个问题有点为难,不是不欢迎你,只是白天我要上班,周末我一般都不在广州市区,而在市郊。
不过,预计这周周末前就可以把东西完成。

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楼主位所说的,用iocomp控件无法在途中标注文字,用NTGraph控件又有问题,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尝试在iocomp控件中添加标注。
硬件已经完成,上位机目前就是这个问题卡住,解码部分的代码已经写完,串口、SPI、频率测试
已经测试完成,I2C解码代码写完了,正待测试。至于其它的解码,目前还没有开始,慢慢来吧。

网友:
如楼主出套件我买一套,呵呵 一直希望能有台逻辑分析仪

楼主:
资料已经放出,见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43614&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阿莫,为什么放资料的那个帖子老是打不开啊?

网友:
你说的OCX的控件无法使用,是否系统中没注册该控件导致无法使用?

网友(2010-04-29):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0-12-17):
回复 网友B:

我要做一个逻辑分析仪用上这个界面。呵呵。争取年前BETA版。

网友(2012-04-06):
这个不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