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使用 PAL20 用什么软件编译?

楼主(2009-07-03):
看到个ABEL5.0 开发GAL/PAL的软件,DOS界面 免费
有没WINDOWS界面的?

网友:
使用PROTEL99SE吧
里面的pld编译系统还算不错.

楼主:
呵呵,AD summer 08 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用PROTEL99SE可以编译GAL PAL片,altera xilinx的少量一些片子可以,就是要用原理图连接,基本门连接;
AD的FPGA功能不会用,也没有什么资料说明,还要专用的调试线;

楼主:
以前用过PAL16,根据真值表纯手工写二进制。

看了AD的FPGA 支持器件没有PAL,G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