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能直接测量0-5V电压吗?

楼主(2009-07-03):
AD7705能直接测量0-5V电压吗?能的话该怎么设置?

其实我是测4-20ma信号,各位顺便说下怎么转换吧。谢谢

--------------------------------------------

我用的是AD7705B,2.4576MHz晶振,AT89S52,11.0592M晶振。

楼主:
人呢?高手快出来啊。

网友(2009-08-31):
我的只显示23587,怎么调基准电压也不得

楼主:
我的ad7705不能按DRDY变低算,那样跟本测不准,必须按输出频率延时才行。非常稳定,1~3/2500

网友(2010-11-01):
同问啊!可不可以用直接测量0-5V电压?shamork 你搞定了吗?还是需要将0-5v的降压啊?

网友(2011-03-03):
7705的参考电压接5V,单极性,放大一倍,不就直接测5V了。
没见过这么用的。你要测20V,难道要接20V的参考电压。
分压很简单的事非要给自己找麻烦呀。

网友:
4-20MA并一个250欧的电阻变为1-5V。

网友:
4-20MA用100欧姆的采样电阻,百一精度的,然后运放放大1.8倍,再进7705,程序我是参考ADI公司提供的历程(C51的)改的,已经实现了。

电流采样 (原文件名:1.jpg)

放大1.8倍 (原文件名:2.jpg)

进7705 (原文件名:3.jpg)

网友(2011-04-14):
AD7705的AIN1-和AIN2-能直接接地吗?
我就这样做的,但是读出的数据波动有点大,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2011-12-05):
先回九楼通道是差分输入 负极可以直接接地的 至于楼主问的问题 六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