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外部INT0中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7-03):
我的一个按键接在外部INT0中断上,要求此单按键实现多个功能

不知道怎么写啊.
还有个问题中断处理程序可否大于10S
这里有一个长按键判定程序,当按键按下大于10S就进入设置状态

网友:
你的话题要转到51了去问。
还有你的问题在51的书里都有解答,自己去看看!
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程序允许10S的不工作吗?如果可以,那你就10中断好了,我的意思是不要10S中断,这样那个程序受的了。
还有第二个问题,自己去看书上的定时器。
多看看书,不要什么都问,没人怎么空理你的。

网友:
大于10s,可以这样处理:中断后,置位一个标志位,关闭外中断,开一个定时器,定时10s,在定时器中断程序中判断标志位和中断引脚的电位,然后决定是否进入设置状态。这样就不用让程序在外中断程序中等待了。

楼主:
这位两楼的兄弟办法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