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牛人们如何测交流电的电流大小啊?大概一到三安培左右。。。

楼主(2009-07-03):
如题 刚接触这方面的 希望详细点 3Q

网友:
方法如下:(如有不对题,请指出,不要丢砖头)
准备工具:钳流表1个
方法:把待测电流的电源线分开,例如把火线与零线分开。然后用钳流表钳住其中之一,注意,不可钳住两根线。最后,打开钳流表开关,读取电流大小。完成。

网友:
电流互感器!!!

网友:
万用表吧~准确可靠,
就是要接线而已

楼主:
站长亲自光临 荣幸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