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A013的Data_req问题!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9-07-03):
今天刚注册 呵~
这里有很多技术交流!

我想问一下大家!在调试STA013时!已写入官方那个配置文件!
自己设置了一些PCM输出!~~这个在示波器可以看到想要的LRCKT,SCLK,但SDI只是开始有一点数据后就没有了(一直为低电平)!!

问题在于~Data_req为高时,我向STA013传数据!之后Data_req变低了!!
但以后再也不变高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些问题??

另外,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配置官方设置后,可以立即向Sta013发MP3数据不?
就是还没有另外发送Run+Play等指令时!
谢谢!!
在线中等待!!

楼主:
可能我表達的不清楚吧!
是這樣的
sta013初始化後,data_Req為高電平,此時我會sdi給數據,當給其他數據(不是mp3數據時)
data_Req會一直為高,當給mp3數據時,收了一些數據後data_req就變低,但此時一直沒變高!
所以再也發不了數據!!!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原来是Sta013的晶振坏了!!

但也奇怪~
我不用晶振时,OCLK 等等还是有波形出来~~
当时以为晶振是完好的~

现在换了一个晶振 问题解决!

网友(2009-09-29):
我也玩了STA013,DAT_REQ一直为高电平,I2S输出只有DATA一直为低电平,其他的都有正常的 脉冲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在这里跟一贴,我的MP3终于出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