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的一些问题_AVR_12864_1602_PROTEUS仿真

楼主(2009-07-03):
原理图仿真 (原文件名:Snap1.jpg)
上面的是原理图。我利用mega16,在PROTEUS里面仿真。问题如下:
1、为什么我的1602不能显示任何字符呢?我在8051里面是实现了的,如今用到AVR,只是改了下端口。从12864能够仿真出结果可以证明我至少是掌握avrDE基本的IO口操作。
2、我该怎么写这个判断忙的子程序呢?我参考了数据手册,仔细看了时序图,一改再改,却没个结果,这个在8051里面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一般是用延时来代替读忙。
3、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下面这个文件去研究以下。我使用的winAVR进行C语言程序的编译。

网友:
用延时替代检忙.在proteus仿真中,我用检忙从没成功过.

网友A:
同意【1楼】。

我的 PIC 程序在 proteus 仿真中,用标准的忙检测,从来没有成功过。
只能用延时,且不同地方所需的最短延时不同。例如,LCD 初始化需要的延时较长;后来的数据读写需要的延时较短。
见到的样例都是用延时,见到的求助回帖也都是用延时。

很不爽,又无奈。

楼主:
请问一楼,我遇到的那个问题您是如何解决的?
我在8051里面是能够实现功能的,但是,我用到AVR里面有不能实现了。
另外,您发的那个图片,调试时,看到了C语言的代码,是不是要生成一个.cof文件还是什么文件?我很久以前也调试过,但是后来,很久没用,就忘记了。麻烦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在winAVR里面如何生成那样一个文件,在keil里面又改如何生成。我后来去翻书,偏偏没有翻到。呵呵。
既然大家在仿真里面都没有用判断忙调试成功过,那么想来是软件的问题了。我也就不去做深入的研究了,以后有朋友发现了这个不能读忙的原因,希望能够共享,我就期待直接享受成果了。呵呵。

网友:
改过的文件你看看,看C 原代码用.elf文件,.cof文件有时也不太好用.判忙函数中只一条延时语句,其它都注释掉了.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8674.rar(文件大小:114K) (原文件名:pro5.rar)

楼主:
解决问题了。也没做什么,就是把1602那个文件的延时改成了调用头文件里面的“_delya_ms(5);”延时就解决了,其他的判断忙的都被注释掉了。莫名其妙地解决了问题。
请问eezm:
为什么您要把那些文件都做成 C 文件而不是做成 H 文件呢?是不是为了方便调试?那些.O、.elf、.list、makefile文件是如何生成的呢 ?还请您能够多多指教!

我传了两张图片,这么都不能显示呢 ?现在试试第三张图片。

楼主:
为什么我在楼上【5楼】传的图片没能被显示啊 。

网友:
我用的软件是WinAVR-20080610. 用.h和.c都能正常工作,我一般将子函数用.c, 文件.o,.elf,.cof等都是编译器自动生成的. makefile由MFile生成.你可看看AVR-GCC的书.

楼主:
我用的版本好像更新啊 。

才开始接触这些软件,还不太熟悉。以后慢慢玩。
多谢 eezm 。

网友(2013-04-23):
还以为就我有1602检忙的问题,原来大家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1楼】。

我的 PIC 程序在 proteus 仿真中,用标准的忙检测,从来没有成功过。

我的 PIC 程序在 proteus 仿真中,用标准的忙检测,从来没有成功过。
只能用延时,且不同地方所需的最短延时不同。例如,LCD 初始化需要的延时较长;后来的数据读写需要的延时较短。
见到的样例都是用延时,见到的求助回帖也都是用延时。
很不爽,又无奈。

几年之后的今天,自己回复自己一下。
我本来就不相信 PROTEUS 和/或单片机会RZ到如此地步。在一年多之后,终于得到了证明——RZ的是自己。

网友:
我本来就不相信 PROTEUS 和/或单片机会RZ到如此地步。

Most times, people don't code to datasheet and as a result run into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