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多孔板做NRF24L01无线通信模块?

楼主(2009-07-03):
有人用多孔板做NRF24L01过无线通信模块吗?  谢谢大家指点下能否成功?

网友(2009-10-27):
估计 有难度    现成的模块 也不贵啊 何必

网友(2010-01-13):
应该不行吧。它的PCB好像是规定好的。要求很严。

网友(2010-04-04):
其实我想问的是无线模块的那些孔到底起什么用,(高频的不懂),有点BC哈

网友:
高频电路PCB设计难度比较大,用洞洞板很难保证性能。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现成的标准模块,其实好多产品上也是用标准模块加插针或连接器装配的
这是成本最低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