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推挽放大的偏置问题

楼主(2009-07-04):
最近开始动手做功放 ,发现书上的和实际有不少差别啊...
第一个问题是推挽电路的偏置点

用OrCAD仿真发现在静态时有5mA电流流过负载,按模电课本上说应该是npn管Ie全部流入pnp管Ic,所以 静态 时负载电流为0
另外两个偏置二极管之间的电位不是0V
大家帮忙看看吧

网友:
各个器件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输出就会出现少量偏移,解决方法是深度负反馈/隔直电容/直流伺服。

楼主:
中点电平不为0且不说,Q14的Ie为10mA而过Q15的Ie只剩5mA了,这差得也太多了吧?
接入信号源以后仿真就更乱了

网友:
输出加隔直电容,一切都好了

网友:
这个偏置是由于输出对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差异引起的。

在不加负反馈的情况下,能够达到5mV的偏置已经很好了。实际上,如果正负电源出现差异,偏置的结果还会更大一些。实际应用中,正负电源之间出现几十甚至几百毫伏的差异是经常发生的。

网友:
"中点电平不为0且不说,Q14的Ie为10mA而过Q15的Ie只剩5mA了,这差得也太多了吧? "

if you look at your simulation, you will see that "missing" 5ma going through the load: because there is DC offset here.

"接入信号源以后仿真就更乱了"

because you arelooking at open loop.

once you put on the input stage and apply negative feedback, the dc offset will go down substanti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