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大电流取样为什么不用水泥电阻,而是采用锰铜丝

楼主(2009-07-04):
是体积原因,成本原因,还是性能原因?
测量20安培电流采样电阻是10毫欧,功率是4瓦,用RX27-1-5W-0.01(白色长方体水泥电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锰铜丝

网友:
10毫欧 可以过20A电流的水泥电阻也就是4W  起码用个5W不为过吧?

5W 10毫欧的水泥电阻  我没见过? 就算做出来了 价格也有点小贵。

网友:
水泥电阻误差大,楼主不妨想想,10毫欧啊,引脚长点短点粗点细点就有很大的误差,焊锡多点少点也就不同。
普通的三位半数字表,这个取样电阻最低精度要求也要0.5%吧,取一段阻值略大的锰铜丝焊好的再在上面搭锡校准。

楼主:
【2楼】10毫欧5瓦的水泥电阻我手头就有的,但是锰铜丝我现在没有,不知道以后产品能否就用这个水泥电阻,成本控制不是很严格
【3楼】误差我这个是软件校准的,不要相差太大软件校准一下就可以

网友:
电阻小的时候,跟印制板,以及焊点都相关,所以,必须采取一种可调的方案。
而小体积,大电流的可调电阻不好做。所以采样哪种铜丝,通过在铜丝上夹沟壑 来微调。

网友:
锰铜丝电阻温度系数比普通水泥电阻小的多,一般是5-10ppm/℃,比大红袍这种金膜电阻的温度系数都低得多.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温飘问题才用锰铜丝的,成本应该比水泥电阻还高呢

网友:
锰铜丝温漂小

网友:
锰铜丝 成本比 水泥电阻高。

网友:
好像 锰铜丝 贵吧 。
而且我们这单买要一捆

网友:
确实不好买,曾经要买一些后因不单卖没成

网友:
【6楼】 sipure
积分:289
派别:
来自:
锰铜丝电阻温度系数比普通水泥电阻小的多,一般是5-10ppm/℃,比大红袍这种金膜电阻的温度系数都低得多.

我也同意这个。要不然10豪欧直接印段弯弯扭扭的PCB导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不只是温漂,还有校准也容易

网友:
【7楼】 kdtcf 春风:是温飘问题才用锰铜丝的,成本应该比水泥电阻还高呢
【13楼】 lysoft :不只是温漂,还有校准也容易

楼主:
我实际测试了一下,不考虑体积的话没什么问题,校准用软件菜单校准,电流照样可以测的很准,温漂也没大家说的那么差反而感觉更好,我再仔细测试一下
锰铜丝主要是采购和加工太麻烦了

网友:
普通的万用表都没有单片机的,就是一个带显示驱动的AD

网友:
锰铜丝可以微调电阻,比如在上面切个痕迹。再就是温飘小。

网友:
作为大电流的采样电阻,首先最基本的要求是温度系数小啊,肯定会标注ppm等

网友:
水泥电阻很少能做到的0.01欧姆以下的,而且精度很难控制,能做的5%就不错了.
康铜或锰铜电阻的精度也不高的,如果需要做到1%精度的话就要加引脚并激光切削修正.
我喜欢那种2512的电流取样电阻,可以做到3W的功率,0.001欧姆的精度都可以做到1%

网友:
水泥电阻的温度系数至少300ppm

网友(2009-10-20):
看来有巅覆万用表设计历史的可能性发生了,呵呵!

网友:
康铜丝的电阻温度系数小,更精确。

网友:
【25楼】 wuxihuaxing

康铜丝的电阻温度系数小,更精确。
-----------------
错了,是锰铜丝温度系数更小,康铜丝性能没有锰铜丝好.

网友:
锰铜好 单相电表用得多

网友(2010-02-21):
单相电表里面有锰铜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相电表里面有锰铜丝?

锰铜片

网友(2010-06-21):
不大材小用吧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见牛仔!

网友(2010-11-03):
也标记一下

网友:
好知识,学习了。

网友(2011-01-03):
我给大家讲一下原因吧!其实不只是价格的因素!猛铜是厂家买回来一大卷自己用机器加工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价格不是一般的便宜!还有就是生产产品的时候方便调试参数!电流大了在猛铜上焊点锡!小了用剪刀剪一下!多方便啊!水泥电阻肯定做不到啊!还有就是水泥电阻多沉重啊!

网友:
学习到很多东西!!!!

网友(2012-02-29):
同意6楼、7楼的意见,一个是精度问题,另一个是温度系数问题。这类的分流电阻我有一些,可以分享!

网友(2012-05-09):
用锰铜丝是正确的。在相同电流作用下,由于电阻系数原因,康铜丝发热更快,电阻与温度是成正比关系,温度升高阻值就变大,误差随电阻发热而变大。

网友:
我的好像用的也是锰铜丝!

网友:
看来大电流检测还真不好搞定

网友:
谢谢,收获很多。

网友:
最关键的参数就是温漂,如果是用水泥电阻采样的表,可以直接扔点,温漂小的铜丝也不好买,市面的很多的不行,温漂达不到,加上恒定的电流,表就是一个时钟,不停的跑。

网友(2017-07-07):
虽然问题讨论的挺热烈,但楼主只是想要对他来说最容易实现的方案,精度和温漂似乎并不在意。嗯,简单的说,也就想做个山寨产品而已。

网友:
体积、可调整、散热等,水泥电阻都比不上。

网友:
水泥电阻的误差大,且功率也基本上是虚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