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数据变量复位问题?

楼主(2009-07-04):
我是NEC的初学者,在IAR调试程序时发现定时器中断的变量数据(已定义为全局变量)复位了!我检查了N久,都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程序如下:#include<io78f04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DI()  __disable_interrupt()
#define EI()  __enable_interrupt()

unsigned int pl,pk;
unsigned int ms1;
char pl_flag;

void init_CPU(void)
{
  OSCCTL=0;    /**/
  PCC=0;
  RCM=0;
  MOC=0X80;       /*STOP X1*/
  MCM=0;
/* OSTC=0x00;*/
  OSTS=0X01;
  HIOTRM=0X10;

}

void init_port(void)
{
  PM3_3=1;
  PM4_3= 0;

}

void init_tm50(void)
{
  TMC50=0X0C;
  TCL50=0X05; /*fprs=8MHz/64=0.125MHz*/
  CR50=125;  /*8us*125=1ms*/
  TMMK50=0;
  TMPR50=0;   /* INT first*/
  TCE50=1;
}

#pragma vector=INTTM50_vect
__interrupt void vect_INTTM50(void)
{

  ms1++;
  pk++;
   if(P3_3==1)
   {
      ms1=0;
      pl_flag=0;
   }
   if(P3_3==0)
   {

      pl_flag=1;
   }

  if((ms1>=10)&&( pl_flag==1))
   {

       ms1=0;
       pl++;
       P4_3=0;

   }

    P4_3= 1;
    TMIF50=0;
}
void main(void)
{
DI();
  init_CPU();
  init_port();

  init_tm50();

EI();

while(1)
  ;

}

程序调试时,进入中断服务函数,进行单步跟踪,发现变量pk自加到1200就变为0了,而pl一直是从0变为1,然后又从1变为0,如此反复.
我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让这全局两个变量不能一直自加下去呢?希望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其他的程序修改了这两个变量?
用你上面的程序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呀。

网友:
堆栈溢出了吗?
或者是内存越界?

网友:
楼主是用哪个版本的IAR?
我用的是4.60A,现在也发现用__saddr GLOBAL定义的变量不知道为什么给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