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复制成功 有图 有主要程序 求COOL

楼主(2009-07-04):
为了不想交给 物业的非法的不合情理的,入门卡收费(30 元),
就想自己仿一张ID卡,由于没做过相关应用,在淘宝上查了一大堆,知道有专用的复制机出售,价格从200-1000都有,
用的卡是5557卡,后来请教大家,并查阅了相关资料,大致明白了原理,就想自己动手做复制机了。

从淘宝上买了:
2个2770的读卡模块(不带解码MCU):20*2=40元
2个线圈:3*2=6元
普通ID卡(研究学习编码用):5*2=10元
5张5557卡:5*5=25
加上邮费,一共100不到。

再花了三个晚上,终于完成了复制机。
是不是有点傻呀,哈。

不过学到了不少东西:
1:曼彻斯特_码 解码
2:基站芯片应用
3:5557卡读写与设置
有空再将东西贴出来,要喝酒去了。

网友:
mark,坐等LZ上资料。

网友:
LZ我也有几片2770~~把资料贴出来我看看啊

网友:
Mark too. Must be a terrific job!

楼主:
大部分相关知识都在: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666255
原创:用Mega32通过U2270B读取H4001RFID卡号的范例

首先,第一步 要做的是4100卡的波形分析与解码,读卡电路原贴就有,分立的,2270,4095都能用,都支持读写

4100卡的输出波形看这儿:我都用分隔线做出来标注:

解码思路在原贴24楼,不过有点错误,这是我整理后的:

曼彻斯特_码解码方法
  根据曼彻斯特_码的特点,得知曼彻斯特_码中高电平持续的时间有两种情况:半个位周期和一个位周期。高电平持续一个位周期的情况是因为其中前面半个位周期高电平属于前一位逻辑“0”所有,后半个位周期高电平是属于后一位逻辑“1”所有。

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分析图示的波形,
首先找一个下跳,然后找一个上跳,目的是确认是否接收到信号(曼彻斯特_码)而后进入一个延时阶段t(延时t大于半个位周期,小于一个位周期)。接着读入信号,它必须是“1”。 《也就是找01 (卡的最后位是0,头是1)》

那么这个“1”就肯定是数据序列中某一位(如果不是“1”,就从头再来)。

接下来就是找该位“1”的下跳,找到之后又延时t,继续读入下一位数据。
如果找到的是"0",则找上跳,再延时t,继续读入下一位

楼主:
这是解码程序,结果放在
unsigned long Id[2]={0,0};    //存放ID内码 共64 BIT
没有做检验,因为最终目标是复制用,所以所有数据全部读进来共64BIT,包括前面那9个1。
我都是用ARDUINO平台做开发,但都大同小异,改下就通用。
由于2270芯片,没卡时也会一直有杂波,所以正好下面的函数不需要做错误退出延时处理了,
如果没有杂波,那就说明读卡电路不正常,哈哈。
程序经过逻辑分析仪分析,速度一流,载波使能后第一个完整周期就能够正确捕获。
也就是说,平时将2270的CFE置0,要读卡时再置1,再调用该函数就行。
商业的好象半秒读一次。这样省电。

#define Manchester_IN (PIND&(1<<PD2))   //曼彻斯特_码输入端
#define DELAYVALUE 350     //RF64 一个位=512us * 0.75 不用很严格,大于半个周期,小于一个周期就行。
                           //跟实际的读卡器的125K载波精确度相关,也与卡本身相关
unsigned long Id[2]={0,0};    //存放ID内码 共64 BIT

int ReadAllCode(unsigned long iid[]){    //读所有数据 读到正确号 返回1
    int k,i,j;

    for(k=0;k<200;k++){    //找01 找200次,不能小于100,再大无意义

        while(Manchester_IN);     //找下降

        while(!Manchester_IN);    //找上升

        delayMicroseconds(DELAYVALUE);    //等 T
            //digitalWrite(TPin, HIGH);
            //digitalWrite(TPin, LOW);
        if(Manchester_IN){   //是否找到01
            //Serial.println("Found 01");
               // digitalWrite(TPin, HIGH);
               // digitalWrite(TPin, LOW);
            for(i=0;i<8;i++){    //再找8次1
                while(Manchester_IN);     //找下降
                delayMicroseconds(DELAYVALUE);    //等 T
                //digitalWrite(7, HIGH);
                //digitalWrite(7, LOW);
                if(!Manchester_IN)   //不是1就重找01
                    break;
            };
            if(i==8)
                break;     //退出01循环,解数据体
        };

    }
    if(k>=200)           //未找到01与9个1
        return 0;
    //以上找数据头

    digitalWrite(TPin, HIGH); //测试用,这样用逻辑分析仪就能看到我的程序运行到哪儿了,找到了什么波形 分析起来很方便。

    //以下为读真正的数据共  64-9=55bit
    //9个1
    iid[0]=0x1ff;    //9个1
    iid[1]=0x0;

    while(Manchester_IN);     //找下降
    for(i=0;i<2;i++) {   //共找2 长整型(32bit)  实际是找 55 bit
        for( j=0;j<32;j++){    //找32位
            if((i==0) && (j==23)) //第一位只要读23位,前面是9个1
               break ;

            delayMicroseconds(DELAYVALUE);    //等 T
            iid<<=1;
            if(Manchester_IN) {  //是1
                iid|=1;
                while(Manchester_IN);    //等下降
            }else{                 //是0
                while(!Manchester_IN);     //等上升
            };

        };
        //digitalWrite(7, HIGH);
        //digitalWrite(7, LOW);
    } ;

    //delayMicroseconds(5);
    digitalWrite(TPin, LOW);

    return 1;

}  //ReadAllCode()

楼主:
最新最可悲的消息:我们小区入口居然用的是IC卡,操,白费力了。找了朋友的卡来读,结果没成功。

不过这东西,已经能做为一个产品了,呵,复制机,淘宝上有人卖

这款TB上卖300左右 (原文件名:COPY-1.jpg)

这个卖500 (原文件名:COPY-2.jpg)

网友:
一上网就碰上这么个高人,赞!

楼主:
再继续:
5557卡与写卡功能:
125K载波的芯片,都是用控制输出载波波形来写卡的。也就是说电路通用。
2270芯片就控制6号脚CFE(载波使能),具体看我附件的手册,里头要注意的地方,我已经做了标注:

写卡波形 (原文件名:写卡波形.jpg)

这儿再要强调一下使用逻辑分析仪的方便哟,如果没有,这个小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买的是周立功的LA1016,花了980,真希望哪位DX再搞个开源的出来玩玩。

楼主:
要使5557卡能模拟标准ID卡,就得对5557进行配置:

具体看楼上
1:使能自动回复数据:AOR=0
2:最大数据块=2, 32bit * 2=64 bit
3: 数据回复速度: RF64
4:取消ST间隔符

配置字 (原文件名:配置字.jpg)

这儿要提一下RF速度的概念,一开始我也没明白(可能就我没明白吧
Rf速率说明:
RF/32 指一个位周期包含有32个调制载波信号。
如:125K调制时,一个调制信号周期为8us,
Rf32  位时间=8*32=256us
Rf64  位时间=8*64=512us

也就是说RF/32 RF/64 这个值越大,数据就越宽,相应的速度就变慢了。

楼主:
这儿的时序相当重要,不然有些卡能写,有些不能写。

//这个配置全能写
#define    Start_Gap 200    //起始  350
#define    GapS    150        //间隔 300
#define    Bit_One    350    //数据1  400ok
#define    Bit_Zero    100    //数据0 100 140ok

#define E5557_Config  0x00148040  //5557配置字
#define E5557_Default 0x000880E8  //5557缺省配置字
#define U2270_CFE 19        //2270 第6脚 载波使能

////////////////////////////////////
//  E5557 写卡相关
//
////////////////////////////////////
void Contrl_RF(int state,int dtime){    //控制载波时长  开/关,us

    digitalWrite(U2270_CFE, state);     //切换至相关状态
    delayMicroseconds(dtime);        //延时

}

void Standard_Write(unsigned char Block,unsigned long W_Data){
    //标准写5557卡 :  块地址  要写的数据32bit
    unsigned long Tbit;
    int i;
    //10 操作码
    //L    锁定码
    //32个数据位 1-32
    //3位 块地址   2-0

    //delay(6);    //POR 启动延时6MS
    digitalWrite(U2270_CFE, HIGH);
    delay(5);    //POR 启动延时5MS      //5

    Contrl_RF(0,Start_Gap);

    //10 对0页  操作码
    Contrl_RF(1,Bit_One);    //1
    Contrl_RF(0,GapS);
    Contrl_RF(1,Bit_Zero);    //0
    Contrl_RF(0,GapS);

    //块锁信号 0:不锁
    Contrl_RF(1,Bit_Zero);    //0
    Contrl_RF(0,GapS);

    //数据 共32bit 数据
    Tbit=0x8000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or(i=0;i<32;i++){
        if(W_Data & Tbit){
            Contrl_RF(1,Bit_One);    //1
        } else {
            Contrl_RF(1,Bit_Zero);    //0
        };
        Contrl_RF(0,GapS);   //数据间隔
        Tbit>>=1;    //右移一位,测下一个bit
    };

    //块地址
    Tbit=0x4;  //100
    for(i=0;i<3;i++){
            if(Block & Tbit){
                Contrl_RF(1,Bit_One);    //1
            } else {
                Contrl_RF(1,Bit_Zero);    //0
            };
            Contrl_RF(0,GapS);
            Tbit>>=1;    //右移一位,测下一个bit
        };

    //    给卡一个编程的时间
    //Contrl_RF(1,6000);    //延时6MS
    digitalWrite(U2270_CFE, 1);
    delay(7);        //10
    digitalWrite(U2270_CFE, 0);

}

楼主:
顺便再提一下我用的开发板

我用的是ARDUINO,16M晶振,168芯片
做产品,就用M8,不用改任何东西,重新编译一下就行了。
普通AVR板子,也应该能改成ARDUINO平台的,烧个BOOTLOAD就行了。

常用功能都做了封装,不用跟寄存器打交道,编程速度极快。上手也极快。
我是一个懒人,不想去记寄存器,呵。我想大家开发一个程序,只要一个编程思路就行了,
将精力放在寄存器上,是不应该的,当然你想当骨灰级的芯片专家就不是这个思路了。
我是极力推荐大家使用的,这么多种类的单片机,我的宗指是哪个方便用哪个,这个方便
有电路,也包括上位机软件。AVR除了EEPROM给我搞了点麻烦事,其他都挺好,能够满足我的应用。

www.arduino.cc

我还建了个QQ群40491285
可以交流下。

网友:
现在流行IC卡的,支持楼主搞这个吧

网友:
有现成卖的

网友:
现在都流行MIFARE IC卡,ID卡大部分用于低档场合下

楼主:
一步步来,本来我都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编程,短短几天能搞定,已经很高兴了。
虽然没有用上。

楼主:
再继续下一个小项目,RFID嗅探器,还是基于相同硬件。
因为我发现2270芯片,CFE关闭时,他的接收放大电路还是工作的,那么,相同硬件,只要将CFE关闭,那么将读头放在其他读卡器附近,就可以学习到其他卡片的信号了。

再有一个应用,由单片机直接仿真ID卡,好象也很简单哟,跟写卡程序相似,时序改一下就OK了。

感觉越走越危险了。。。。

网友(2009-11-16):
我是做ID/IC卡设备开发的,希望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
mark一下,以备后续学习

网友:
需要马克

网友:
汗……楼主为了省30元,结果花了100多……还搭进去这么多功夫
学到东西倒是挺好,旁门左道还是慎重点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菜鸟学习啊)
我见过几种卡,都是封装在塑料卡片里面的,如果知道它用的是那种芯片呢?
拆开卡片看到的也不过是一小坨黑糕而已。

网友(2010-02-09):
我这用的HID的卡,楼主能搞掂吗

网友:
牛人啊
90%以上的门禁都是用ID卡,因为便宜啊

网友:
请勿非法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顺便再提一下我用的开发板
我用的是ARDUINO,16M晶振,168芯片
做产品,就用M8,不用改任何东西,重新编译一下就行了。
普通AVR板子,也应该能改成ARDUINO平台的,烧个BOOTLOAD就行了。
常用功能都做了封装,不用跟寄存器打交道,编程速度极快。上手也极快。
我是一个懒人,不想去记寄存器,呵。我想大家开发一个程序,只要一个编程思路就行了,
将精力放在寄存器上,是不应该的,当然你想当骨灰级的芯片专家就不是这个思路了。
我是极力推荐大家使用的,这么多种类的单片机,我的宗指是哪个方便用哪个,这个方便
有电路,也包括上位机软件。AVR除了EEPROM给我搞了点麻烦事,其他都挺好,能够满足我的应用。
www.arduino.cc
我还建了个QQ群40491285
可以交流下。

赞同

网友:
留着有空弄

网友:
邪恶地想到了学校的饭卡。。。

网友:
马克完后可以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给出那个淘宝店铺的链接吗,我想做一个复制卡的机子玩玩,是不是只要买一个2270读卡模块,一个线圈,和几张5557卡就可以???

网友:
不错的资料,参考参考

网友:
对那个单片机仿真卡片极有兴趣,我之前也曾有这个计划,楼主做得如何了

网友:
这个也能复制,记号

网友:
标记 一下

网友:
不得已用mark

楼主:
呵呵,这几天 怎么这个多人对这个感兴趣了呀?
单位全换电子锁了?

网友(2010-03-13):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读写T5557卡,有高人用51MCU加三个三极管,一个运放和几个电阻电容组成. 现在酒店的感应卡锁绝大部分都用的T5557卡, 据我了解, 都没用U2270B模块, 极大的降低了成本.

网友:
太牛啦,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公司要用!先标记一下!

网友:
看看这些好东西,也想到了我们08年搞的一个东西,也是用来"复制"ID卡用的,不过在其上可以任意设置ID号码,也无须外接电源,与ID卡比较起来就是厚点
见图:

网友:
用过RC500的

网友(2011-02-27):
楼主精神可嘉!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再继续下一个小项目,rfid嗅探器,还是基于相同硬件。
因为我发现2270芯片,cfe关闭时,他的接收放大电路还是工作的,那么,相同硬件,只要将cfe关闭,那么将读头放在其他读卡器附近,就可以学习到其他卡片的信号了。
再有一个应用,由单片机直接仿真id卡,好象也很简单哟,跟写卡程序相似,时序改一下就ok了。
感觉越走越危险了。。。。
以前做出来,不敢做成随意号码,到现在一个也没卖出去,哈哈...
http://hi.baidu.com/ucore/blog/item/78fcc337584bae370a55a9f9.html

网友:
三天做出来,真NB啊。我们有一个月,还不知做不做得出来~~~~~~~~~ 求教呀。

网友:
mark之
这几天正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非常实用的资料

网友:
MIFARE卡是13.56M的,5557的卡是125K的。要扫一下看看是啥频段的。MIFARE是逻辑加密卡,复制就不要想了。

网友(2011-04-14):
回复 楼主:

好东西,正在学习,mark

网友:
RFID  4楼很重要

网友(2011-05-20):
很不错的东西,我在研究不用4095或者2270b做,现在还没有成功,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了不想交给 物业的非法的不合情理的,入门卡收费(30 元),
就想自己仿一张id卡,由于没做过相关应用,在淘宝上查了一大堆,知道有专用的复制机出售,价格从200-1000都有,
用的卡是5557卡,后来请教大家,并查阅了相关资料,大致明白了原理,就想自己动手做复制机了。
从淘宝上买了:
2个2770的读卡模块(不带解码mcu):20*2=40元
2个线圈:3*2=6元
普通id卡(研究学习编码用):5*2=10元
5张5557卡:5*5=25
加上邮费,一共100不到。
再花了三个晚上,终于完成了复制机。
是不是有点傻呀,哈。
不过学到了不少东西:
1:曼彻斯特_码 解码
2:基站芯片应用
3:5557卡读写与设置
有空再将东西贴出来,要喝酒去了。

2个2770的读卡模块(不带解码mcu):20*2=40元
2个线圈:3*2=6元
普通id卡(研究学习编码用):5*2=10元
5张5557卡:5*5=25

楼主请把你卖的几个模块 淘宝连接 发下 谢谢了!

网友(2011-06-29):
刚看完,谢谢了!

网友:
RFID MARK  话说  很NB的说

网友:
mark先,上班了,有空好好研究。

网友(2011-08-22):
lz真能折腾 不过也不错 捣鼓出这么多东西来

网友(2011-09-27):
好贴,物业亏大了!

网友:
以后……(*^__^*) 嘻嘻……

网友(2011-11-07):
谁能告诉我:
//块地址
    Tbit=0x4;  //100
    for(i=0;i<3;i++){
            if(Block & Tbit){
                Contrl_RF(1,Bit_One);    //1
            } else {
                Contrl_RF(1,Bit_Zero);    //0
            };
            Contrl_RF(0,GapS);
            Tbit>>=1;    //右移一位,测下一个bit
        };
块地址为什么是0x4呢?

网友:
这个要标记一下的!

网友:
MARK.ID卡数据量小,不过读距长,应用在门禁方面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网友:
5557卡读写,mark

网友:
非常资源。

网友(2012-02-18):
马克回复【266楼】zyw19987
谁能告诉我:
//块地址
    tbit=0x4;  //100
    for(i=0;i<3;i++){
            if(block & tbit){
                contrl_rf(1,bit_one);    //1
            } else {
                contrl_rf(1,bit_zero);    //0
            };
            contrl_rf(0,gaps);
            tbit>>=1;    //右移一位,测下一个bit
        };
块地址为什么是0x4呢?

因为地址是三位的,所以用0x4检测低三位的置位情况,并进行写“1” 或写“0”的码

网友(2012-06-13):
mark,这个挺吸引人的,贴出来看看

网友(2012-07-15):
这段时间正在研究这个!谢谢了

网友:
想请问一下,到底是用定时器读卡好还是用查询方式读卡好呀。

网友:
写入与读出不都需要密码么》?

网友:
一直想搞搞RFID,无从下手,楼主淘宝购买的东西给我指明了方向。谢谢楼主。

网友:
先做记号

网友(2013-06-16):
LZ很强大啊!我也想做一个,不用基站芯片的,借鉴下楼主的程序

网友(2013-08-06):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有兴趣做一个ID复制机。我现在就需要几个ID卡 和 天线就OK了。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网友C:
搞的太复杂了。直接开源神器pm3。
硬件开源attach://130197.zip /attach egl文件,需要重新绘制,使用转码后可以 alt 9打开,但是PCB缺层。
固件开源attach://130199.zip /attach
如何使用那是你的事,自己去查看。神马IC卡 ID卡 饭桶卡 bus卡一并搞定。不过IQ卡是搞不定的。

网友:
牛人啊  膜拜下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再继续下一个小项目,rfid嗅探器,还是基于相同硬件。
因为我发现2270芯片,cfe关闭时 ...

rfid mcu卡很成熟了!!!
做了个双卡!!!

网友(2014-05-01):
牛人啊,不过这玩意没办法自己拿来挣钱

网友(2014-06-04):
引用 网友C:
搞的太复杂了。直接开源神器pm3。
硬件开源attach://130197.zip /attach egl文件,需要重新绘制,使用转码 ...

这个是神器来啦!就是太复杂!

网友:
标记,RFID 复制成功 有图 有主要程序

网友:
标记,ID卡的复制

网友:
真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解码程序,结果放在
unsigned long Id[2]={0,0};    //存放ID内码 共64 BIT
没有做检验,因为最终目标 ...

这段程序能提供下c文件代码吗?这样看好乱。谢谢。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牛人啊!学习了!我正好也在研究射频和IC卡

网友(2016-01-21):
看起来好复杂,电路图好像不太对啊

网友:
这外刚好,我们小区一样的

网友:
建议下次先用手机nfc试试看是高频还是低频,当然如果是超高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做到的?那一排排是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

网友:
精力无限啊~~~~~~·

网友:
rfid复制 学习了

网友(2017-05-22):
请教一下,为什么找不到起始帧

网友:
8年了,还有人看呀

网友:
这个必需要mark

网友(2019-02-06):
十年前刚接触的时候,这个好厉害的呢

网友:
赞,我也买了个复制卡的东西,主要也是物业上用

网友(2019-09-06):
arduino的C语言编程与AVR单片机C语言编程一样吧?

楼主:
Arduino的 c   .就象学数据结构时的 pascal一样,转换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可以手动设置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