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体感应器。

楼主(2009-07-04):
有什么人体感应器只能在半米之内才能感应到人,超过了半米就不能感应到人。

网友:
感应器应该可以调节灵敏度的吧

网友:
用红外不行吗?设计时把增益控制好!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

网友(2012-09-05):
人体红外模块不就行了?10块钱左右,淘宝一大堆,距离可调

网友:
没有加透镜吧,加菲涅尔透镜距离后距离做到20m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