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A-5H GPS是否支持UBX通信协议?

楼主(2009-07-04):
如题,好像只支持NEMA协议啊

网友:
就NAME而已
LEA-5H还是挺不错的,呵呵

网友:
ublox 没搞错的话,都支持ubx协议

楼主:
请问哪位有NMEA协议解析程序,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我先用的LEA-5H模块,输出只有NMEA,在u-center里试过修改协议选择。也没成功。
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你接gps 的串口是否双向都接了

我们公司应该测试过5H

另ublox 5 系列好像对我们都没啥实际价值 它的主要改进都是对伽利略的 现在伽利略的卫星太少了。

楼主:
只接了串口的接收端,即GPS的TX端。

网友:
LEA-5H  如果要配置 RX TX 都要接
不然u-center发送的配置command 不能到达接收机,所以你配置后看不到ubx的数据包
可以配置成不要NMEA 只要ubx

网友:
具体怎么配置的有使用手册吗

楼主:
是的,与U-CENTER相连接是通过GPS的USB口,与FC板相连的是用串口,只接TX。

在FC板运行,用mktool看调试信息,收到的是NMEA协议数据???

使用源码Hex-Files文件夹下的Conrad LEA-4H Config-4Hz.txt文件,也没有成功。

请教大家?

网友:
这部分mk 做的不是很好,其实都可以由飞控自己来设定

网友:
LEA-5H支持UBX协议

网友(2012-06-09):
楼主有没有LEA-4H 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