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脑硬盘的选购

楼主(2009-07-04):
由于我的电脑是比较早买的,应该有四年了吧,型号是联想E600A的,硬盘只有40G,装一下系统和软件,还有联想的一键恢复,能用的空间小的可怜啊。
基本每隔一段时间刻几张盘,把暂时没用的都刻到盘上。现还是是经常出现磁盘空间不足的提示。

现在硬盘便宜了不少,所以想买一块,容量在160G左右的,5400转或7200转的。

我原来的是40G 4200转,9.5mm的好像

请教懂行的推荐一两款,先谢了。

还有就是问下硬盘能通用吗?

楼主:
我原来硬盘的参数是
 存储设备
  硬盘类型  ATA-100
  硬盘参数  4200转
  硬盘容量  40G

楼主:
刚把我的本本的硬盘拆了下来看了下,吓了我一跳,怎么是5400转的呢,联想网站都是标4200,所以网站也是这么标的。

是被调包了?也不太可能啊。这么久以来我都以为是4200转的,晕晕

这块看上去如果没标错的话是产于泰国的日立。

楼主:
又了解了一点,我的这块是PATA接口的,现在主流的是SATA,晕晕,我的本本跟不上时代了。

前两年加内存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我的是DDR333的,那时主流是DDR533,现在更高了。
512M的都没货了,后来加了根256M的凑合着用。

楼主:
过一会儿就要出去买了,没人了解吗?

网友:
很不幸,可能真的PATA要淘汰了,帮你在京东搜了一下只有一款

楼主:
看了下好像只有日立跟希捷有PATA的硬盘了。

最大容量都小于160G

实在不行打算买个SATA外挂当移动硬盘用,SATA性价比还高于PATA。

网友:
笔记本用的并口盘希捷、日立、三星三家最大容量是160GB,西数有250GB、320GB的。三星的免谈,主要是口碑不好;西数大容量的比较贵,320GB的taobao上要700元,而串口500GB的不到600元;而160GB的话希捷、日立、西数价格都和性能差不多因为都是单碟80GB,希捷的盘声小但是寻道时间长、日立的噪音比较大、西数没用过;需要注意的是西数等经有一批120GB和160GB的盘单碟是125GB(133GB?)性能很不错,不过不太好买。另外还有富士通的盘,不常见;以上只针对5400转的,7200转的不了解。

网友:
直接换本子吧~~~~~~~

网友:
升级不划算,换吧,现在本本便宜

楼主:
我的本本还不算太多过时(买的时候还是高端机),还没到要换的必要,哈哈,凑合着用。
当然跟现在的配置没法比,但质量相当好。

联想 昭阳E600A D1600725X4256040BW 详细参数
 基本参数
  型号  昭阳E600A D1600725X4256040BW
  上市时间  2004
  处理器  Intel Pentium M(Dothan) 725(1.6G)
  处理器最高主频  1600MHz
  二级缓存  2048KB L2
  系统总线  400MHz
  主板芯片组  Intel 855PM + ICH4-M
  内存容量  256M
  内存类型  DDR333
 存储设备
  硬盘类型  ATA-100
  硬盘参数  4200转
  硬盘容量  40G
  光驱类型  内置,COMBO
  光驱速度  DVD 8X,CD-R 24X
  软驱  无
 显示屏
  屏幕尺寸  14.1寸
  显示屏类型  XGA TFT LCD
  显示屏性能  1024 x 768分辨率
 音频视频
  显示芯片  独立,nVidia Geforce 5200Go
  显存容量  32M
  音频系统  主板内置
  扬声器  2声道
 通  讯
  MODEM  56K
  网卡  内置10-100M网卡
  无线通讯  802.11b无线网卡,IrDA红外模组
 输入输出
  鼠标替代设备  触摸板
  USB  2个,USB2.0
  PCMCIA卡/Express卡  1个,Type II
  其它接口  红外线接口,并口,1个IEEE1394a,VGA接口,S-VIDEO接口,I盘接口,麦克风,耳机/音频输出
 结构特征
  重量  约2.4Kg
  规格  31.0cm*26.4cm*2.7-3.1cm
 电能规格
  电池类型  6芯锂电
  工作时间  3.5小时

这个硬盘蒙骗了我四年,还好是4200 变5400 哈哈高兴。

已经买了,来个干脆的,买了320G 5400转 STAT 日立 的移动硬盘,外挂。(520大洋,保三年)
拿回来测试了下,还不错,数据传输相当稳定,可以跟装在本机上的硬盘比了。

感觉就是有点贵,IDE的最大只有160G的,打听了下280多。
320G散装STAT的390左右。我不知道差别在哪。

楼主:
现在要换的话肯定换台式机了,虽然移动不方便但在同要的价格下,台式机跟本本的配置差别不是一般的大啊。

现在台式机的硬盘1T(1024GB)的才几百。

楼主:
谢谢【7楼】 ForNever 的回答

应该算比较专业的一个了。

网友:
160G并口(5400转,8M,保三年) ¥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