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的逻辑分析仪里,集成了示波器模拟波形功能?

楼主(2009-07-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抓数据总线上的数据,然后根据数值大小以幅度显示出来而已,就像modelsim那样。例如,抓ADC输出的数据,若ADC输入是正弦波的话,那么逻辑分析仪上显示的也应该是正弦波。

网友:
猜的,我没用过ZLG的逻辑分析仪,其他逻辑分析仪倒是用过,是有数值大小以幅度显示出来这个功能的。

网友:
楼上正解,它是一个AD转换协议分析插件.ZLG的所有逻辑分析仪都有

网友:
一楼正解,我的孕龙逻辑分析仪也带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