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软件的同学们,进展咋样了?进来说一下吧!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楼主(2009-07-05):
参与软件设的是下面几个网友:
4. 项目的软件设计                                   (3人)   ifree64 ghost2 dvhome myworkmail

网友:
我负责硬件触发部分,等数据buffer部分完成,记的是用状态机的,不知道是哪位做的

楼主:
【1楼】 ghost2

软件我不是很懂,软件的兄弟,选出一个人把具体任务分配一下吧,分配到人!

楼主:
【3楼】 xuyiyi 许意义
燕 青 辛苦啦,顶一下。
----------------------
咕~~(╯﹏╰)b
没人回应我!

网友:
盼星星、盼月亮。

网友:
参见帖子:手持示波仪软件初稿,请相关软件编写人员认领任务,谢谢

引用ifree64的话:
"目前,按键驱动、LCD驱动、主程序流程、按键处理、ADC中断代码等都已基本完成,剩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
波形显示、波形数据处理、硬件触发、ADC采样程控部分等部分代码。请ghost2 dvhome myworkmail认领部分内容,我们一起尽快完成基本的功能。 "

ADC buffer设想:
1、采用sampling_buf + display_buf的双buffer形式,交替采样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fer[BUF_LEN];
        uint8_t sample_done;
}        DSO_BUFFER;

DSO_BUFFER dso_buffer[2] = {{0}, 0};

register uint8_t curr_sampling_buf_id = 0;
register uint8_t curr_display_buf_id = 1;

2、硬件触发启动定时间隔采样,如果sample_done[curr_sampling_buf_id]==0,则填满sampling_buf后交换buffer(即交换curr_sampling_buf_id和curr_display_buf_id的值)并设置sample_done[curr_display_buf_id]=1;

3、主循环看到sample_done[curr_display_buf_id]==1则处理display_buf(有可能处理后放到新的buffer区),显示display_buf内容并设置sample_done[curr_display_buf_id]=0

网友:
期待诸位兄弟拍砖

to ifree64:ADC采样输入不稳定问题解决了么?

另外,波形显示不知道哪位兄弟做?

楼主:
请软件的同学们进来认领一下吧!

网友:
进度怎么样了?怎么没有动静了!

楼主:
【11楼】 xuyiyi 许意义
谢谢老许的支持!

网友:
支持中!但是帮不上忙

网友:
唉。。。。。。。
开始阶段还是风风火火
现在。。。。。。。。

网友:
不用催了,想干的不摧也找时间干,不想弄的催也没用

网友:
唉,心寒啊。

先前还有热心的台湾网友帮助,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人家。

国内技术人员的脸丢尽了。搞的慢没关系,起码要让人感觉到大伙在努力的搞啊!

难道做软件的技术都那么好,这么个项目做起来一点都不需要讨论、交流?

希望阿莫重新启动这个项目,不愿意(或者说没时间)搞的就换掉,实在不行网站其实可以以付费的形式搞出来。

虽没直接参与其中,这东西不出来,总觉得不怎么光彩。

网友(2011-05-31):
真的沉掉了? 我正在用90c58想采用这个模拟前端,想把它做出来,只是看到以前的板子,不敢去打板子了,请问燕青模拟前端波形怎么解决?让我心里有个底,这次拼了,自己投入一点钱钱,器件都差不多块买好了

网友:
再来顶一次,关注此版块一个月了

网友:
怎么又挖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