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PWM中断,是高手就进来!

楼主(2009-07-05):
我在用三星的MCU的PWM功能时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也解决不了,以下是我的问题,我用的MCU是三星S3F84I9,现在用它的PWM(无需定时器的那个)产生波形,(PWM设置在PWMCON寄存器里设置)要求每个周期要换一下占空比,也就是当计数器溢出时修改PWMDATAH里的值,现在的问题是PWM频率是中断服务程序频率的8倍,也就是产生8个PWM波形才进入一次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只改变DATAH里的内容,然后就退出)系统时钟4M,PWM输出波形8K,而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只有1K,而且用不同的电路板测试,结果都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公司的能人没人能解决,甚至合理的解释都没有,我就在想是不是MCU本身有问题。哪位高人要是遇到类似情况并解决了,发个帖子和大家共享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个扳子试试,看看与我说的现象是否一致!(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对某个引脚取反,就可以测量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的频率)

楼主:
我把代码贴出来,请高手指点:
main.c 代码
#include "main.h"
int main( void )
{
   cpu_ini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cpu_init(void)
   {

     CLKCON=0x18;                //CPU时钟不分频
         WTCON = 0x00;      //禁用WATCHWIMER中断
          OSCCON=0X04;     //系统用主晶振
   //  LPOT = 0x00;
         BTCON=0XA3;//取消看门狗

        //         PWM初始化
         P2CONL=0X2E;
         P2CONH=0XAA;
         PWMCON=0X82;

         PWMDATAH=0X80;
         PWMDATAL=0;

    IPR=0XA0; //PWM优先级最高
        //  DI;
        IMR=0X40; //PWM中断允许,其它的禁用
        EI;
     PWMCON|=0X04;//PWM开始
   }

  //中断处理函数

  #pragma vector = __PWM_OVERFLOW_vector
    /*extern*/  __interrupt  void PWM_overflow_interrupt_Handle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0;//,j=0;
          PWMCON&=0XF0;

          PWMCON|=0X0E;
         conbit(P2,6);

        }

main.h 代码

#include "ioS3C84I9.h"
#define conbit(var,bit) ((var)^=(1<<(bit)))
void cpu_init(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