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IAR AVR 里,使用了通用指针__generic,在proteus一定出现仿真失败~

楼主(2009-07-05):
请教在IAR AVR 里,使用了通用指针__generic,在proteus一定出现仿真失败~  请问如何解决啊?

网友:
通用指针?是不是指向任意类型的指针?如果是,用 void * 试试。

网友:
不是 , 这种指针可以指向 FLASH , EEPROM

网友:
我用了,貌似正常啊

楼主:
【4楼】 dust2
不会吧?

__flash char string1[] = "string1 in flash!";
char string2[] = "string2 in ram";

void sprintf_s(char __generic *p)
{
   while(p++ != '\0')
     PORTA = *p
}

int main(void)
{
  sprintf_s(string1);
  sprintf_s(string2);
  for(;;);
}
肯定会出现下图的错误~

网友:
也用你的程序试了,可以啊,PORTA的值在变化~~~~~~~

网友:
另你的程序有误:
while(*p++ != '\0')
     PORTA = *p;

楼主:
呵呵,谢谢,我是随手写的一个啊,__generic 里,确实有发生这样的事~怪了,你们都不会~

网友:
你现在仿真还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