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路由器后面可以再加无线路由器组成无线网络吗?

楼主(2009-07-05):
如题

室友的是有线路由器,接了一根线到我这
有个本本,平常不想拉线,所以想买个无线路由器,但又不想去动室友的路由器
问下路由器分出来还能再接无线路由器吗?

网友:
直接将有线路由的lan口接在无线路由的lan口上            就可以无线了,我就是这么组网的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那无线路由还要不要设置什么?
也就是这样接对吧:
(猫)WLAN-(有线路由)WLAN  (有线路由)LAN-(无线路由)LAN  (无线路由)LAN-电脑

网友:
是(猫)lan - wan(有线路由)lan---------------lan(无线路由)wlan - pc

ip段要设在一个子网掩码内就好了

网友: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