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生成这些信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05):
3 334 bytes of CODE  memory
113 bytes of DATA  memory (+  41 absolute )
52 bytes of CONST memory (+ 256 absolute )

FLASH占用量是3 334 bytes ,还是3 334 bytes +  52 bytes + 256 bytes ?
RAM占用量是113 bytes,还是113 bytes +  41 bytes?

网友:
是这个意思!
DATA还有41bytes,
CONST或CODE还有256没有用。

网友:
这是我的一个项目用9234编译的信息供参考

SEGMENT              SPACE    START ADDRESS   END ADDRESS     SIZE  TYPE  ALIGN
=======              =====    =============   ===========     ====  ====  =====
CHECKSUM                               1A1A - 1A1B               2   rel    0

Symbol      Checksum  Memory  Start  End   Initial value
------      --------  ------  -----  ---   -------------
__checksum    0xb1b2   CODE   0000 - 0021  0x0000 (#0x0000)
                       CODE   0040 - 0084
                       CODE   0086 - 1A19
                       CODE   1A1C - 1CFF

6 575 bytes of CODE  memory (+             683 range fill )
   213 bytes of DATA  memory (+ 42 absolute )
   110 bytes of CONST memory (+ 25 absolute )

连接文件(保留mini2仿真空间)
//-------------------------------------------------------------------------
//      Define CPU
//-------------------------------------------------------------------------

-c78000

//-------------------------------------------------------------------------
//      Size of the stack.
//      Remove comment and modify number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D_CSTACK_SIZE=80

//-------------------------------------------------------------------------
//      SFR register address for code bank switching.
//      Remove one of the comments and optionally modify bank register
//      address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 "Standard" code model, no banked functions
//-D_CODEBANK_REG=0

//-------------------------------------------------------------------------
//      Size of the heap.
//      Remove comment and modify number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D_HEAP_SIZE=400

//-------------------------------------------------------------------------
//      Used by DLIB only
//      Define the format functions used by printf/scanf.
//      Default is full formatting.
//      Remove appropriate comment(s) to get reduced formatting
//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e_PrintfTiny=_Printf
//-e_PrintfSmall=_Printf
//-e_PrintfLarge=_Printf

//-e_ScanfSmall=_Scanf
//-e_ScanfLarge=_Scanf

//-------------------------------------------------------------------------
//      Used by DLIB only
//      Define if row buffering should be used by terminal output.
//      Default is no buffering.
//      Remove comment to get buffered terminal output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e__write_buffered=__write

//-------------------------------------------------------------------------
//      Used by CLIB only
//      Define the format functions used by printf/scanf.
//      Default is full formatting.
//      Remove appropriate comment(s) to get reduced formatting
//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e_small_write=_formatted_write
//-e_medium_write=_formatted_write

//-e_medium_read=_formatted_read

//-------------------------------------------------------------------------
//      Allocate the read only segments that are mapped to ROM.
//-------------------------------------------------------------------------
//-------------------------------------------------------------------------
//      Interrupt vector segment.
//-------------------------------------------------------------------------
-Z(CODE)INTVEC=0000-0021

//-------------------------------------------------------------------------
//      CALLT vector segment.
//-------------------------------------------------------------------------
-Z(CODE)CLTVEC=0040-007F

//-------------------------------------------------------------------------
//      OPTION BYTES segment.
//-------------------------------------------------------------------------
-Z(CODE)OPTBYTE=0080-0084

//-------------------------------------------------------------------------
//      Startup, Runtime-library, Non banked, Interrupt
//      and CALLT functions code segment.
//-------------------------------------------------------------------------
-Z(CODE)RCODE,CODE=0086-1CFF

//-------------------------------------------------------------------------
//      Data initializer segments.
//-------------------------------------------------------------------------
-Z(CONST)CHECKSUM,NEAR_ID,SADDR_ID,DIFUNCT=0086-1CFF

//-------------------------------------------------------------------------
//      Constant segments
//-------------------------------------------------------------------------
-Z(CONST)CONST,SWITCH=0086-1CFF

//-------------------------------------------------------------------------
//      Allocate the read/write segments that are mapped to RAM.
//-------------------------------------------------------------------------
//-------------------------------------------------------------------------
//      Workseg and short address data segments.
//-------------------------------------------------------------------------
-Z(DATA)WRKSEG=FE20-FEFF
-Z(DATA)SADDR_I,SADDR_Z,SADDR_N=FE20-FEFF

//-------------------------------------------------------------------------
//      Near data and heap segments.
//-------------------------------------------------------------------------
-Z(DATA)NEAR_I,NEAR_Z,NEAR_N,HEAP+_HEAP_SIZE=FE00-FEFF

//-------------------------------------------------------------------------
//      Stack segment.
//-------------------------------------------------------------------------
-Z(DATA)CSTACK+_CSTACK_SIZE=FE00

//-------------------------------------------------------------------------
//      Select the output file format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Remove comment to select the file format if used from command line.
//-------------------------------------------------------------------------
//-Fdebug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