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让串口硬盘的盘符排在前面

楼主(2009-07-05):
我的计算机中有一个串口的硬盘,320G;有一个IDE接口的硬盘80G。不管在CMOS中把哪个硬盘设置成第一硬盘,启动后的C:盘总是IDE接口的那个硬盘的C:。我需要设成第一硬盘的那个C:自然成为系统的C:,能不能做到?谢谢。

网友:
分区SATA时有主分区,PATA分区的时候不要有主分区,完全分为扩展分区。

网友:
LZ没讲清楚~~两个盘都有系统吗?如果两个都有,在BIOS中一般最新的主板有两个项,一个是设置硬盘的顺序,一个是设置从哪个硬盘启动,这两个都要设置好才行!

网友:
可以跳硬盘上的插针

网友:
C盘是当前系统所在的盘符,如果你的串口硬盘也装了系统,从串口硬盘启动自然C盘就在串口硬盘上了,除了系统分区外,其他分区都可以修改盘符,右击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右击要修改的盘符,先改为任意一个不会跟已有盘符冲突的,如把D改为Z,之后就可以按要求把某个改为D,依次改好,之后进这个系统盘符就不会乱了,

楼主:
对不起,没说清楚。
一、IDE和SATA两个接口的硬盘上都有Windows XP,IDE上还挂着个光驱。
二、在COMS中设置IDE为第一硬盘,且启动的第一选项也是IDE硬盘时,情况正常,盘符排列:IDE的C:、D:、E:;SATA上的三个分区在后面为F:、G:、H:。
三、在COMS中设置SATA为第一硬盘,且启动的第一选项也是SATA硬盘时,SATA上的WinXP启动正常,但是盘符排列不正常:C:为IDE硬盘上的C:分区,然后D:、E:、F:为SATA的三个分区;G:、H:为IDE硬盘的另外两个分区。
四、拔掉IDE硬盘,设置好SATA为启动硬盘,再上电启动,WinXP启动的第一个画面过后,就停在“Windows XP正在启动”,不往下进行了。
五、再安上IDE硬盘,恢复二、三、中所述情况。
哪里还需要设置才能实现。

网友:
忘记了还要在BOOT里设置你你那个是first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