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方法可检测到其它程序的弹出消息框呀?

楼主(2009-07-05):
客户的程序控制机器的RF发射,在开始前会弹出一个消息框,

点确定开始有RF发射,我做的程序是通过串口连接的频谱仪读它发射的信号.我想知道能不能在程序上检测到这个对画框.用什么函数.

网友:
说得不明不白

可以检测到

不过,不明白的是
"客户的程序" 与 "我做的程序" 与 "在程序上检测到这个对画框"  之间的关系不够详细

这两者之间,是在"客户的程序"上增加 检测对话框功能; 还是 在另一程序增加检测对话框功能; 还是 在另一台电脑 通过串口去检测目标电脑的对话框

你提问得非常难理解啊

网友:
有滴,以前用ICE破解软件,就是拦截消息框。 可以把弹出语句改写和跳过去。

网友:
可以~
方法1:Hook MessageBox API
方法2:查询Window List,用EnumWindow

熟悉Win32 API的话,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前面显示的是我写的程序,后面的是客户的.
我用FindWindow通过窗体名可查到其它程序的句柄,但查不到这个程序句柄.不知到通过程序名怎么查.

"方法2:查询Window List,用EnumWindow " lysoft大哥能否再多给点提示,小弟刚学的,这是写第一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