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测试了一个秒杀WORD加密软件,有没有可以秒杀WINRAR密码的?

楼主(2009-07-05):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93927&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没有~RAR必须穷举破解

网友:
暂时还没有,说可以的都是骗人的。

网友:
RAR目前还没有什么好软件。有也是加字典穷举。
因为RAR加密不是加几个字节的标志上去,而是把密码与文件一起进行了运算得到另外的东西。没有原来的密码就不能算回去。

网友:
嘿嘿,楼主还真是贪心啊。破解了RAR下一步准备破解什么啊? - -!

网友:
所以重要文件用RAR加密是最安全的.

网友:
我一般用PGP或者TrueCrypt加密

网友:
有些PDF也要加密码的,很烦啊,没密码都打不开。还有些只能打印一次

网友:
lsd 搜一下Advance Password Remover/Recover

网友:
PDF 也有专门的破解软件,一秒钟就可以将密码去掉,要改编、要打印随你。。。

网友:
新版本的word不能秒吧,

网友:
那个只能破word的默认加密方式

网友:
刚才测试了一下用2007加密2003的文档不能破解。

网友:
没有,winRAR文件你忘了密码就是求救winRAR编写的人也没办法。

网友:
rar的话,穷举是唯一办法......   不知道它的加密方法 , 是不是也会像md5一样会碰撞?

网友:
【14楼】 newbier   没有,winRAR文件你忘了密码就是求救winRAR编写的人也没办法。

只要知道加密算法还是可以的

网友:
------------------------

    del *.rar

------------------------
绝对秒杀,杀干净
如果要彻底干净可以考虑

在纯DOS下来个  lformat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杀痛快!

        和我的节奏

  添自己干裂的唇,道一声YES!

网友:
添自己干裂的唇,道一声 don't see forever!

网友:
PDF文档一般的密码,比如修改,打印之类的很容易破解,但是需要打开密码的,我还没找到可以解密的程序。

9楼的朋友,谢谢你的推荐,那个软件我一直在用,很多鸟语的手册加密,用这个软件很好对付,解密之后,就可以转成WORD等文档了。

网友:
PDF好像是用Gmail打开不用密码的,直接能看....(不知道现在还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