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TA 遇到问题

楼主(2009-07-05):
本人是个新手,新买了个马潮老师51-AVR开发板,在做数码管显示实验时发现发现连JATA的那四个I/O口(在数码管实验时作位选I/O口用)无功能啊!
因为刚开始时没注意到JATG已经连了跳制,连接到了上拉电阻了。但是把跳制取下了还是没有显示。。。。,把这几个端口用来驱动LED灯也驱动不了,是不是已经把这几个端口烧坏了啊?
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是没讲清楚么?
就是PINC的2,3,4,5脚没有功能了,连LED都驱动不了。因为这几个脚连了跳制连接到了外面的上拉电阻,在用这几个脚用来作数码管显示的位选时也没把跳制拔下来,应该不会这样就把它烧坏了吧。
算了,我换个MEGA 16试下。

网友:
请教楼主,什么是JATA?什么是 JATG?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应该是JATG。我是新手,我想是与ISP下载端口功能相似的东西吧?可以用来下载程序,是吗?
刚开始自学,遇到很多问题,太多了,都不知道怎么问!旁边都没学这个的。

网友:
你又打错了,也没JATG这个东西。
只有JTAG,也可以给芯片下载程序的,同时能调试。

楼主:
E。。。E。。。哦!是JTAG,眼睛看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