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3P030构建双口RAM失败 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9-07-05):
想用周立功公司的A3P030(就是那个99元的开发板) 3万门 ,构造个双口RAM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我用libero老是提示

不懂他所谓的This design has one or more instances of RAM4k9什么意思
望高手指点下!!!
另外希望有libero教程的能共享下,谢谢,那软件用的很郁闷,但别的又不支持...

楼主:
怎么传不上图片呢???
只能手写我的错误提示:
Error:CMP600:This design has one or more instances of RAM4k9 macro
              which is not supported for the device in use
难道这款太垃圾了??

网友:
这个芯片支持双口RAM吗?

楼主:
如何获知它支不支持?他的用户手册上也没有提啊

网友:
This design has one or more instances of RAM4k9

估计没有RAM4K9这个模块。

网友:
AFS 600的可以开双口RAM的

网友:
应该是你的器件不支持,看下出错的help。。。。
ACTEL的开发平台真麻烦。。

楼主:
回复四楼:
“没有RAM4K9这个模块”什么意思?
我是用他的SmartGen即catalog一栏中设置的,怎么改变RAM4K9这个模块??
不是很懂,感谢指教!

网友:
也就是你这个器件比较烂,没有RAM4K9这个模块,也就是说你不能用RAM4K9这个模块来做双口RAM了,不过还是可以用逻辑资源来做双口ram的。

楼主:
回复六楼:
libero的错误不能定位,晕......它只是提示出错,但什么错误它不提示,对错误不能定位......

另外请教下,推荐款FPGA,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性能:能构造2K的RAM,速度较高48M以上吧

楼主:
用逻辑资源来做双口ram的?
刚刚接触FPGA,很多还是不懂。所谓的使用逻辑资源是否是自己构造?能给个例子借鉴下否?

网友:
module simple_dual_port_ram_single_clock
#(parameter DATA_WIDTH=8, ADDR_WIDTH=6)
(
        input [(DATA_WIDTH-1):0] data,
        input [(ADDR_WIDTH-1):0] read_addr, write_addr,
        input we, clk,
        output reg [(DATA_WIDTH-1):0] q
);

        // Declare the RAM variable
        reg [DATA_WIDTH-1:0] ram[2**ADDR_WIDTH-1:0];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 Write
                if (we)
                        ram[write_addr] <= data;

                // Read (if read_addr == write_addr, return OLD data).        To return
                // NEW data, use = (blocking write) rather than <= (non-blocking write)
                // in the write assignment.         NOTE: NEW data may require extra bypass
                // logic around the RAM.
                q <= ram[read_addr];
        end

endmodule

网友:
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simple_dual_port_ram_single_clock is

        generic
        (
                DATA_WIDTH : natural := 8;
                ADDR_WIDTH : natural := 6
        );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addr        : in natural range 0 to 2**ADDR_WIDTH - 1;
                waddr        : in natural range 0 to 2**ADDR_WIDTH - 1;
                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we                : in std_logic := '1';
                q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 -1) downto 0)
        );

end simple_dual_port_ram_single_clock;

architecture rtl of simple_dual_port_ram_single_clock is

        -- Build a 2-D array type for the RAM
        subtype word_t is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type memory_t is array(2**ADDR_WIDTH-1 downto 0) of word_t;

        -- Declare the RAM signal.
        signal ram : memory_t;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rising_edge(clk)) then
                if(we = '1') then
                        ram(waddr) <= data;
                end if;

                -- On a read during a write to the same address, the read will
                -- return the OLD data at the address
                q <= ram(raddr);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楼主:
谢了,我试一把!

网友:
A3P030的资源和定位都跟EPM240差不多,没有集成RAM模块的吧

网友:
牛人,啥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