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读寄存器的状态值和寄存器的值问题~

楼主(2009-07-05):
spi通信是一个交换数据过程。。将两个寄存器的值交换一下是么?那我要读寄存器的值和寄存器的状态这不是一个概念么。。。在程序中看到这样一个子函数,status=SPI_MasterTransmit(reg_addr);   // select register   把寄存器的地址写进去,返回的是状态值,即是选择寄存器?然后再写数据进去,回来的就是寄存器的数值?最近翻了很多的程序,发现写的结构上都不大一样,搞的很晕,主要还是能力不行,求一个24L01实例程序。。

网友:
把寄存器的地址写进去,返回的是状态值

网友:
楼上要的是NRF24L01么

楼主:
懂了。。谢1楼。

网友(2011-10-17):
回复 网友A: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什么意思??能不能替换成reg_val = SPI_RW(reg); 是否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