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探讨,示波器使用方法

楼主(2009-07-05):
我有一个电路: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8692.jpg(文件大小:755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jpg)

图`片处理了以下,好直接显示

奇怪,不是400K以下的可直接显示的吗?

模拟量用光藕隔离,为了比较隔离前后信号波形,用一台两个通道不隔离的示波器测量,连接如下:第一步:通道1探棒夹子夹到图中的AGND上,第二步:探针勾到图中V_SET上;第三步:通道2探棒夹子夹到图中的G2上,第四步:探针勾到图中V_SET1上;结果刚进行第四步时探针挂勾上出现火花,然后闻到焦臭。查MEGA16、dragon仿真机、笔记本USB一个口报销。因为见多位TX提过dragon容易烧,就想当然的以为是dragon引起的。换掉MEGA16,取出比较笨重的原装JTAG MKII,按原来顺序再次连接,结果得到了同上次一样的下场:MEGA16、JTAG MKII仿真机、笔记本USB一个口报销。后来换MEGA16,JTAG MKII仿真机(换了三片60多元1片的MAXIM片子后修复)及示波器(TDS2012),再次按以上步骤测量,没有发生问题。原来的示波器(就是号称坐头把交椅的厂家出的,型号就不说了)两个通道单独测量是正常的,现在已不敢用了扔在边上。笔记本上的两个USB口已无法修复(就是现在上网这台),dragon直接送到了垃圾箱。
请各位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看不到图片哇,不过我推测你肯把电源短路到地上了

楼主:
电源短接到地上?我可以保证没有。再说短接了也不应该烧仿真机啊。

网友:
AGND和G2短路,这是肯定的
探针操作时有没有短路就不清楚的

楼主:
AGND和G2短路,只是暂时没有了隔离效果。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后来用TDS2012正常可以证明,因为TDS2012也是两个通道不隔离的。探针也不可能短路,我布板时专门放了测试点的。

图上可以看到,我装了那种专门用来挂探针的玩艺。

网友:
那用tek示波器时还有火花吗?

探头用了10:1衰减吗?

两个示波器都用了衰减吗?
其它条件都一样吗?

楼主:
用tek示波器时没有火花了.没有用衰减,信号最高只有10V没必要用.

楼主:
其他条件基本一样,中间隔了一两天,记不太清了.但实验的环境,场所没变(在同一个实验台上).

网友:
从楼主的使用方法来看,是错误的,没有意识到普通示波器的通道是不隔离的了。

楼主:
我知道示波器的通道是不隔离的,但我一直这么用的,没有出过问题造成损失,只是这次想记录下波形,就用了那个可以插U盘的示波器.现在花了点钱给TDS2012配了个通讯模块,以后再也不敢用U盘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