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4A液晶的电源是否可以改成19V的电源?

楼主(2009-07-05):
请教普通的12V4A的液晶的电源里面有个TL431,是否改它的2个电阻就可以?能否达到19V 最大2A的电流?

网友:
单纯改变TL431的可调电阻来改变输出电压不一定可行的,一般AC/DC模块的控制IC都有自身的控制电压要求的,比如说假设
VOUT = 12V,VCC = 15V,如果此时调节输出电阻使输出电压变为19V,那么VCC电压就要有24V,这个电压的大小要看控制IC的
电压要求, 还是要看电源上的控制IC是什么了~

网友:
应该可行

网友:
单纯提高电压会带来初级反射电压的提高,如果初级使用DRC吸收则损耗增加,如果使用TVS吸收,并且设计时TVS比较极限,将会击穿TVS。

楼主:
我把原来TL431的一个15K换成了22K  电压输出15V  换成 27K 的输出18V 现在就用的18V 生怕爆了,接电的时候小心加小心,看它的电容用了25V耐压的,不知长时间会不会有问题。多谢楼上的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