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8F65J15怎么仿真(用C来写时要不要打开扩展指令)

楼主(2009-07-06):
最近公司开发新产品用到PIC18F65J15,但是Proteus里没有这种型号,不知道能用其他什么型号代替不?
另外就是还有扩展指令集,用C18写程序的时候扩展指令集需不需要打开?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还请各位帮忙解答,感谢。

网友:
扩展指令集打开效率高一些.

找个引脚差不多的就行了,内部模块相似性都很大.

要是程序复杂,用到的外设模块太多,用proteus来做得不偿失

楼主:
感谢楼上的,用proteus仿真也是不得已啊,项目太急,硬件电路都还没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