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ICCAVR中有提供关于LED显示的函数吗?

楼主(2009-07-06):
在看老师的书中 第六章讲到LED液晶显示的时候~~

说CVAVR提供LED显示的一些函数 并且液晶显示硬件一定要按照规定的连接方式才能用~~

我想问的问题是ICCAVR中也提供LED液晶显示函数吗??

PS:一直使用ICCAVR 感觉也挺好的~~所以一直没有换CVAVR~~

网友(2009-08-15):
感觉没必要用专门的显示函数吧,显示程序大同小异,把以前写过的code中有用的部分copy到要写的程序里就行了。

网友:
刚查了CVAVR和ICCAVR的HELP,只有CVAVR有专门的LCD Function,可以去看看,至于其他的LCD或者LED应该没有专门的函数。

网友:
cvavr中提供了许多常用接口芯片的处理函数,LCD、I2C、等,这也是我推荐一般人使用CVAVR的原因之一。

另外CVAVR中还扩展了BIT位变量,(keil for 51中也扩展了BIT位变量),而ICCAVR就没有。尽管bit位变量在标准C中没有,但对于以硬件为主或出身的工程师讲,使用非常方便,概念也非常容易理解。这也是CVAVR的一个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与C的兼容性差,移植到其它C平台就不方便了)。

所谓的寄存器口支持“读-改-写”的操作,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但是更多的人,包括软件工程师根本不理解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编写的嵌入式软件,尤其与硬件关联比较大的软件中,BUG非常多。

这实际上是硬件和工程需要与标准C之间的矛盾,STM32在硬件结构上采用了位段区(bit-banding)影射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两面兼顾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