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文件程序

楼主(2009-07-06):
多文件编译时怎么的工作?

网友:
这个应该跟C语言中差不多吧~~

用.h加""或者是<>的形式申明文件~~

然后开始编译~~

先编译头文件 和一些全局变量 以及一些main之前的函数申明啊什么的~~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main调用的函数和main函数~~

楼主:
是不是把所有文件连续起来??

网友:
不是.....

就是这样的格式

#include"你的文件名"(注:在当前文件目录中)或者#include<你的文件名>(注:在安装目录下)

你的文件名一定要是以.h结尾的~~

一般建议放在自己的当前文件夹中 不要放到安装目录下~~

一个文件申明一条~~

楼主:
除了h文件,还有许多C文件总要链接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