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论坛上有人用过台湾产的逻辑分析仪吗?例如固伟,孕龙,软件好用不?

楼主(2009-07-06):
周立功和进口牌子的大存储深度的逻辑分析仪比较贵,不知道台湾的是否可行

楼主:
好的,到时后学习学习,我也试装下台湾的配套软件,对比下是否好用

LA1232差不多要4000元,128的存储深度

网友:
孕龙的用过一次,不能枉下评论,但是,我拆过,没有打磨片,依稀记得电源电路是有DC-DC的,主芯片打了孕龙的标!ARMOK喜欢这类。

网友:
固纬的东西似乎还不错,有台1500的电源,做工比较精良。

网友:
刚买的孕龙,软件和固纬的几乎一样,不过功能上要比固纬的好,可选插件也很多。用着不错。尤其USB、MII、IIC EEPROM 24系列等分析插件,用着省事多了。

网友:
呵呵,我是初学者,自己买个逻辑分析仪来玩STM32。不知道导出CSV干啥用?我导出非重复的数据确实达不到你说的周立功的3秒,起码要三十秒才能导出,并且画面会死掉样子。不过我还是觉得很超值,800元级别,哪个能有四十多种总线和协议插件功能?千元内的有带插件串行数据触发功能的么?这才是我看中孕龙的原因。当然我是动了些小脑筋的。呵呵。

网友:
确实如此,我属于穷人,自己学习只能买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当中曾经考虑过三环的 L-100、周立功的LA1016、孕龙的LAP-C16032.我兜里的银子只够买这个档次的,玩USB、CAN等我还想要个协议分析仪,不过那东西不便宜,不是我这个穷人能承受得起的。当初一直看好周立功的LA1016,但是美中不足的没有插件触发功能,如果想根据串行总线中出现某个字符来触发就无法实现了,这还是比较实用的功能。后来看孕龙软件,发现竟然可以支持很多很多协议分析,当然是要花钱的,并且低端产品也是不支持插件串行数据触发,不过人穷则志短,我只能动歪脑筋了。但是在周立功的LA1016上我是没有那个水平和闲心动歪脑筋让它增加功能的,三环的啥也不带更别想了。将来用哪方面有了心得,用孕龙还可以自己二次开发设计分析插件,这点是最吸引我的。
说这么多只是说自己的心得体会。也是说明自己穷的无奈。我当然知道莫老大那台三万元的优点,不过我是不奢望滴。呵呵。

网友:
高端的我没资格说,因为没用过,这辈子恐怕也没机会用到。
就说我曾经考虑的ZLG LA1016和孕龙LAP-C16032,同样100M采样,32Kbit每通道存储;ZLG的因为是低端产品,不带压缩、触发电压只有TTL/CMOS不可调整;而孕龙的可以通过压缩或滤波设置延长采样时间、触发电压可以在-6V到+6V之间随意设置。这两样功能是比较实用的,并且在孕龙低端产品里没有高端的存储器减半、通道减少的限制,因为本来就16通道,也不可能减少,相对优势就出来了。
而反过来从软件设计来看,周立功的有很大优势,首先插件方面周提供了1-Wire、UART、IIC、SPI、SSI、AD转换、变形米勒编码、双相曼彻斯特编码等总线编码分析,还有SD/MMC卡SPI模式、CF卡True IDE模式、MODBUS协议、8051反汇编等分析功能。这对于千元以下的分析仪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孕龙在低端型号上只配备了50多种插件中的UART、SPI、IIC、七段数码管这四种分析插件。相对于周立功的要单薄许多。
价钱上ZLG LA1016要比孕龙LAP-C16032贵差不多200元,因为我是799元包顺丰快递买的,LA1016价格是980元不含快递的。

网友:
还有,孕龙因为是台湾同胞做的,文化差异,即使选择简体中文界面也很别扭,因为用语习惯方面和我们有很大差异,总线他们叫束或汇流排,上升沿叫上升缘,高电平叫高准位,等等诸如此类的,搞到后来我干脆用英文界面。还有帮助方面比较马虎,对实际使用介绍不是很详细,搞到我用很多天在学习怎么使用这个逻辑分析仪。弄得菜菜盟里的同学都以为我对这个东西很痴迷。

网友:
孕龙的插件分析是带总线封包功能的,而周立功的我是没发现。这也是不同之处。

网友:
抛开中文用语习惯方面的问题,还是觉得孕龙的比较顺手,当使用插件时是把需要的线路归纳为总线,然后设置总线为某插件类型,看起来比较直观,触发条件、滤波条件等也是对应每个总线或通道设置。而且还有资料对比,对两次存储的数据进行直观的对比,还有内存分析。这些都是很使用的功能。而周立功的要导出CSV,然后自己设计分析程序来分析。这是周立功帮助中的原话。用孕龙的优势是开放了二次开发的SDK,如果有特殊的数据需要分析,直接开发个符合规范的插件,在软件内就可以分析数据了,所以感觉导出CSV对我没啥吸引力了,呵呵。这点周立功就不够开源了。

网友:
在孕龙LAP-C系列上还有些特殊插口,比如T_O[触发信号]、CLK[外部时钟],这两个信号很有用,触发信号是输出的,会对外输出3.3V电平。这样就可以连接示波器的EXT通道来同步触发,同时扫描模拟信号,而外部时钟时刻以指定外部扫描时钟信号的。这个我还不会用。还有些外扩插口,因为我还用不到所以就不说了。
同样是16通道低端产品,周立功的就没有这些扩展。虽然可能有人会说,这些低端的产品本来就是面向入门使用的,都是玩具学习机类的。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不过像我这种没有钱还想用的人我想不在少数,要不然这个网站那么多开源项目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响应了。压根也没想过和莫老大的几万元级别设备相比,只是说说平头老百姓能弄得起的设备的优缺点。至于谁买什么,自己考虑周详就好。

网友(2009-08-05):
to PixyDraw

哪里买的,我也考虑买一台了。

网友:
PixyDraw, 可否分享一下你的"歪脑筋". 因为我也想买一台孕龙LAP-C. Thanks!
hknightlife[在於]hotmail.com

网友:
淘宝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a6713d687cf9e33a08610d7e5941d86d.htm 799.00元包邮,不知如何?,

网友:
我在楼上的那个淘宝店买的,店主是广州电子测量仪器公司的,有实体店。人很好。我在孕龙网站上也下载了插件SDK。准备自己搞搞。呵呵

网友:
回20楼, 我也准备买个孕龙, 大家交流一下如何"强行搅定"插件
QQ: 859475933

网友(2009-09-15):
我也准备买个x龙的,大家推荐一下?
PS:先试过软件了,插件就稍微看了那个USB1.1的,X掉应该问题不大吧,不过具体的还得等入手了再说

网友:
19楼的链接不错,值得购买。

网友:
所谓的动歪脑筋就是进行破解.孕龙没有进行特别的加密,破解是很容易的..至于"带插件串行数据触发功能",还在研究,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ddxx888能不能共享下你的文件?

网友:
我在用LA1032

网友(2009-10-22):
to PixyDraw ,ddxx888
    是否可以分享孕龙的使用心得,谢谢!limonxu@163.com

网友:
ZLG的 timing-state 才是我需要的压缩方式。

阿莫,这个其实没什么的,根据我使用总结和分析,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压缩方式,就是比较前一个数据与当前数据是否相同,相同就不用保存了,记录次数,不同时就保存,这样就是这种压缩方法了.

网友:
本人直销孕龙逻辑分析仪,有意考请与我联系,QQ383457065,手机:15014069431,现在LAP-C系列/LAP-B系列正在热销中!

网友:
用过孕龙的702000+和16128的,感觉还是16128的顺手,孕龙的好像没有自动停止的功能,我是在用702000+的时候发现的,16128上面没有感觉到,害的我采集数据量小的波形时还得手工停止。

网友(2011-12-16):
有用,标记一下